600N 0S55H 今天第二个起落突然打不着火,启动不了, 更新了引擎图片,求高手会诊~~~~

楼主(2014-04-12):
600N上礼拜飞了4个起落,今天又拿出来,第一个起落一箱油很正常没有啥问题,下来后加满油再来就出问题了,死活发动不了,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我把火头拆掉,排气堵死,启动器开启,没有发现火头位置有喷油,这个有问题么,是不是说明化油器堵塞了?回家用电压表测试点火器没问题,火头没问题(6-7个起落前刚换的新的),我一般都是稍微富油飞,尾气浓,缸底温度正常。TOP15%的油。

各位油机高手,麻烦帮我看看怎么搞。
1.如果化油器油路堵塞的话,怎么处理?
2.暂时没有拆开引擎,我这现象是否是引擎拉缸?

网友:
"第一个起落一箱油很正常没有啥问题,下来后加满油再来就出问题了"—— 无解了。。。

没准::真的是 化油器 堵塞 。。。

网友:
怱然不上油可能是油缸里头的矽喉脱落了,我就试过了.
那个滤油器有时候也会陼塞.

网友:
在注意一下从排气管到油箱那喉破裂了,也会发动不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如果拉缸的话会不会也打不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如果拉缸的话会不会也打不着火?

这个不一定的,看拉缸拉的厉害不。。。。
还是先检查油路吧,发动机放最后在说。

网友A:
因该是哪堵了!把连接排气那个增压油管拔下来用嘴吹或气筒往油箱里打气看下连接化油器那头油管出油不?如果出油就接化油器上继续!看化油器那出油不。如果不出说明化油器堵了。拧下油针疏通(拧下来要记住是几圈拧下来的。装回去还是拧几圈回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哪堵了!把连接排气那个增压油管拔下来用嘴吹或气筒往油箱里打气看下连接化油器那头油管出油不?如果 ...

多谢多谢,准备全部拆下来用化油器清洗剂喷喷,然后用乙醇泡泡~~~~

网友:
我也觉得化油器被堵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买瓶化油器清洗剂喷喷,试试看,然后再看其他的,因地制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如果拉缸的话会不会也打不着火?

稍安勿燥,慢慢给你说来!!!
   打不着火有N种可能:
1、排除火头(烧坏丝或者丝已经发白点火效果不好了);
2、排除点火器没电,排除一切油管有破口漏气漏压;
3、排除内油管重锤(在油的长期侵泡下融化、不吸油)、化油器、油滤有堵塞不进油;
4、排除加速管有破口,泄压(若不是带泵的发动机);
  故障情况判断:
1、发动机供油正常,而且油品也是没过质保期的,那么发动机闷油堵死肛头,就无法启动发动机;
2、由于闷油(过于富油)导致火头淹死;
3、拉缸一般情况下如果不严重一样可以启动,正常怠速,只是某些时候怠速不稳定,或者由于拉缸导致肛压不够好而造成活塞吸油效率降低,而导致贫油高温。
因此,你最有可能(如果进油良好、缸压良好、启动时转动良好的话)及有可能是点火的问题。
一段一段检查,从加速管到邮箱再到化油器,一段一段的试,看有回压,或者可以正常供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安勿燥,慢慢给你说来!!!
   打不着火有N种可能:
1、排除火头(烧坏丝或者丝已经发白点火效果 ...

多谢热心码字的二哥~~~~
昨天已经把发动机、化油器、排气和油箱全部拆下,化油器用气泵吹,所有部件逐一清洗排查,用化油器清洗剂喷完放无水乙醇里浸泡,油箱吸管和沉头也都换成新的。
弄完后安装好还是无法启动。

我怀疑是火头问题,我把火头拆下来,两极接好,发现火头上的电阻丝没有变红,应该可能是火头的问题,关键是这个OS8火头是新,买来不超8个起落,上一个火头飞到电阻丝全黑都能飞,奇怪了。
新的火头在路上了,等新火头到了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热心码字的二哥~~~~
昨天已经把发动机、化油器、排气和油箱全部拆下,化油器用气泵吹,所有部件逐一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6846101.0.0.4PAAzD&id=3904997195&_u=g1k08l26c99
火头是个消耗品,有时候稍微贫油一下就烧,我就在这家买的便宜的小日本拆机火头,效果跟原版没区别!
买多几个备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6846101.0.0.4PAAzD&id=3904997195&_u=g1k08l26c99
火头 ...

歇菜了,换完新的OS8火头后,启动两次,两次巨响,应该是回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是无法启动连巨响也没有了。

拆下火头,也能喷油,管路能看到油在走。
现在就剩缸头没拆,不知道是不是缸头有积碳导致无法启动的问题?
最后就是排气,机子没有炸过,排气管应该没有问题。

快疯掉了,再弄不好要退油机了~~~~~~~~~~~~~~

二哥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楼主:
这个是缸头拆开以后的样子,活塞头和缸头的图就是这样,表面的颗粒物是金属突起物,抠不下来。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活塞头上有两条拉痕
我记得以前我手转动是很费力的,现在稍微费点力,拉痕会不会使得漏气缸压降低?从而使得无法启动?有这可能么?如果真因为这个倒好了,我直接买新的活塞就完事了,就怕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无法启动·~~~~~~

网友B:
严重拉肛,活塞,环,肛套,换,

网友:
轴承有可能弹珠爆出,打坏了缸

网友:
拉缸了。很严重啊。活塞 环 和缸套肯定要换了,缸头换不换暂时不影响,但是如果不换以后要注意,油品一定要好,不然新换的活塞也会因为燃料在里面爆炸导致活塞被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拉肛,活塞,环,肛套,换,

缸套好像没有划痕,也需要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套好像没有划痕,也需要换么?

没有划痕不需要换,一般都损伤成这样了,缸套很少会没有损伤的,

网友:
加我QQ群   模型技术交流群名称   群   号:95403196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套好像没有划痕,也需要换么?

你没看到你拍照的活塞有一条长度8mm宽度2mm的痕迹么?这就是拉缸。更换缸套,活塞,活塞环。可能小头轴承挂啦,发动机一定有零件损坏。仔细检查。

网友C:
看样子像火头断丝了,伤痕不是很严重,如果是轴承出问题的话,你的活塞应该已经碎了。这种程度的损伤,一般缸套不会有事,换活塞和环就可以了,不过怀疑有火头断丝还在发动机里,轴承位置要仔细清洗,实在不放心换掉也行,如果不清洗干净的话,很可能换了没多久又要坏东西

网友:
帮顶,终于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火头断丝了,伤痕不是很严重,如果是轴承出问题的话,你的活塞应该已经碎了。这种程度的损伤,一般 ...

多谢多谢,在缸套上也找到了划痕了,缸套也得换了,哭死了,一共500米~~~~~~

网友(2014-06-10):
注意一下从排气

网友:
如果发动机烧火头就应该要注意
烧火头就是个前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套好像没有划痕,也需要换么?

拉缸是活塞和缸套的相互作用,活塞都拉成这样了缸套应该也有损伤,保险起见还是一并换了吧。

网友:
我们看,这个活塞拉缸,不是在排气口那个方向拉的,应该不是因为过热拉缸。而是因为异物掉进去导致的拉缸。活塞顶的突起金属物应该是碎裂的异物在缸内高温粘在上面。
看图片,活塞、环和缸套要换了。转动曲轴,如果有咯哒感,机闸轴承也要换。

网友:
楼主看看后轴承是不是散架了,这原因得找到,要不你换了三件套照样会拉缸。

网友:
TOP15%的油飞直机能有力吗?标号太低了吧!怀疑是油的问题导致的.仔细检查轴承吧!!!要用好油!!!!!!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
应该用30%的油,15的太低了

网友:
进来学习各位前辈的经验,好帖!

网友(2014-08-03):
轴承滚珠卡子碎了或者活塞两边的卡簧碎了,过热引起。发动机全部拆开清洗检查后,无残渣换新三件套

网友(2015-01-23):
油品不对这是起因,不能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