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看来不成熟!体会sbb网友了...

楼主(2014-04-12):
炸过3次,大桨根裂,其他无损,所以以为很耐炸。。。
晚上醉酒炸鸡,炸到纸箱里,2颗舵机脱出,检查,没扫齿,以为又没事...结果,尾巴坏了!
查了半个小时,发现尾电机绕线有一处断了!!!有几处的漆层磨损!像做手术一样把断线接上,又发现,绕线绕得很松,线很容易就脱出!!!。。。
然后试机,油门时大时小。。。怎么查都查不出原因!。。。突然间,OK了!再试几次,都OK了。。。
这就类似SBB网友的情况了!!!
这么看来,150DFC有以下隐患:
1、炸鸡时,可能造成定子的绕组绕线被磨损,甚至被磨断!
2、大炸时,150MRS会产生无法解释的不受控!。。。找不出原因!。。。如果是炸坏的,机壳都没炸坏,它就坏掉,不合理!或许,它像第一代的华歌尔MINICP一样,可能哪个零件震松了!!!

网友A:
摔机摔到舵机都飞出来了,这个力量什么飞机能抗的住?如果是450不是一个马达的问题了,修理费够你买个150了,何况摔机是否耐摔是相对的。主板轻易摔坏的话,这个论坛早就就鸡飞狗跳了,看你发帖也已经飞了有200个起落了,摔坏几个主板了?

网友:
尾电机一定要704伺候啊,楼主应该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机摔到舵机都飞出来了,这个力量什么飞机能抗的住?如果是450不是一个马达的问题了,修理费够你买个150了 ...

1、宇宙粉,你这逻辑比较成问题,跟450比耐炸,你觉得合适吗?!...或者,你已认为150远超其他小鸡,值得跟450比。。。估计大家不会认同。2、要比当然是跟其他小鸡比。。。“炸4次才坏主板,飞300多次才坏,已经很值了!”这貌似是你的逻辑!。。。估计国内大多模友都不会认同!
3、若坏主板,我是唯一一例,可以当成个例,但本坛子有好多起了!

网友:
研究了很久,也想入一台。这个飞机就是设计有缺陷,尾电机说白了就是为了花哨,噱头。
其实应该用品质好的有刷,会更好哪怕是寿命短。

网友:
舵机脱出是好事情。这个设计的好,。

网友:
顶LZ,我的MRS有一次也莫名其妙的坏了,返厂后厂家只给5折换新的,无奈呀

网友:
舵机拖出来应该是泄力设计,不过尾电机真觉得不如空心杯爽

网友B:
有刷的马达寿命短,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到时候又骂亚拓,用有刷叫我们升级无刷,亚拓永远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持续关注150.。。

最重要的问题是接受板摔了之后,貌似容易坏,我的现在也不知道算不算有问题,还能用,但是开始初始化的时间已经长了很多!。。。

网友D:
我也挺喜欢亚拓150的,整体感觉很精致。不过我认为不就是玩嘛,只要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马达寿命短,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到时候又骂亚拓,用有刷叫我们升级无刷,亚拓永远是错的

用1S的话,空心杯尾马达很耐用,2S就不知道了。
空心杯马达通常不是用坏,多数情况是电线在马达盖引出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挺喜欢亚拓150的,整体感觉很精致。不过我认为不就是玩嘛,只要开心就好。

一样的看法。。。大家多交流,多分享,就玩得更开心!。。。最烦就是托和黑,昧着良心做事。。。

网友:
不炸鸡才是正道,像我已经三个月没炸了。

网友E:
T-REX 150一般炸機,只要收油門快,基本上沒有什麼事
最怕的是帶油門炸機,不管是什麼機子,下場都很重
小機子的主馬達和尾馬達使用漆包線,所以只要炸機
建議檢查漆包線是否有無受傷,如果有,建議買支汽車用的補漆筆補一下或想辦法做絕緣
應該就能避免不必要的短路造成的怪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T-REX 150一般炸機,只要收油門快,基本上沒有什麼事
最怕的是帶油門炸機,不管是什麼機子,下場都很重
...

朋友你是不是没玩过亚拓以外的小鸡,就把亚拓的结论扩到其他机器了!
我玩的其他小鸡,都带油门炸过,没什么重的下场!
最耐炸的NCPX,带油门炸了之后,接收机自己熄火,啥事木有!。。。世界很大,宇宙牌并非真的宇宙第一

网友E:
NCPX和T-REX 150 兩台機子你如果都有,那麻煩比一下動力
T-REX150和NCPX的動力不在一個級別,你可以把它們改成一樣動力后
再說你的結論,我覺得這樣客觀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NCPX和T-REX 150 兩台機子你如果都有,那麻煩比一下動力
T-REX150和NCPX的動力不在一個級別,你可以把它們 ...

J就我看来,我对耐炸这件事很客观。。。反倒是你,加上对宇宙牌有利的条件,如果加那么多条件,机器之间根本没有可比的

网友:
150就是个渣 !!! V977 也是个渣!!!!  坑爹的玩意!  直接玩450算了!

网友:
150这个机子 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