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夜航,机架突然大幅度摆动,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4-04-12):
当时风不算大,定点稳定不移位,有时迎风响声也不算太大,拉到五百米,下降到一百米左右,我是用定点,打油门到最低降落的,突然机身大幅度摆动,感觉要翻了,持续了三四秒,马上把油门推到中位,立刻稳定了!!!之后再打最低油门降落,没什么异样。下来时电机几乎没温度的!真不知是什么原因的,应该不会是电机原因吖~还是突然刮风,还是GPS.....

网友:
你是不是收油门下降,推油的时候剧烈抖动晃几下掉高度。。。好像四轴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下降速度太快了 打油门到最低降落不好吧。最好还是慢慢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速度太快了 打油门到最低降落不好吧。最好还是慢慢降落。

有时拉太高了,没办法,太慢怕时间不够。。。之前也一直这样的,没什么问题。。。现在最担心的是电机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当你把油门打到最低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肯定会减慢,不然怎么下降呢,(定高定点油门虽然不直接控制电机的转速,但是你要上升下降,飞控还是要控制电机转速的啊),既然减慢了,下降速度快了肯定就不抗风啦,歪歪扭扭是很正常的事吧,所以想平稳降落那只能是慢慢降落啦。其实平稳降落不太费电,悬停降落电流很小,控制好飞行时间才是减少炸鸡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当你把油门打到最低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肯定会减慢,不然怎么下降呢,(定高定点油门虽 ...

嗯,谢谢指点!我想油门最低时,是不是不应该大幅度旋转机身,感觉问题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