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教飞越680加长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本人现在入手了飞越680机架,购入了TM3515电机 配的1555木浆  所以想升级到800的轴距  现在680机架的直径长度是75公分,淘宝有飞越680机架专用的马达固定座  长度为11.1厘米 去掉插进管子里的部分还剩7厘米固定马达的地方  就是说各多出7厘米的距离    电机装在多出的7厘米中间  折算为3.5厘米  就是说 装了这种固定座 电机之间的轴距增加了7厘米 变成了820轴距   这种算法对吗  (图片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
是750吧!!这算出来

网友:
老版本 680换新电机座 轴距正好 800

网友:
就用这种电机座能安装出810轴距,至于如何装需要你自己考虑

网友:
就是你第一张图红黑35一个的电机座替换你拉尺子量的那个电机座

网友A:
计算没有问题,问题是这种电机座如果拉到800轴距,机架会感觉很纤细,而这个电机座又是16毫米的,买了这种电机座,管子也无法加粗,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轴距是达到了,可你会感觉他不安全,我现在在用这款电机座,感觉他还是单薄了点,除非你永不炸鸡,炸鸡很容易裂开,我1米的高度翻过来就裂掉一个,680原配的电机座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既680PRO出来这款电机座之后,又出来690S,就是把管子缩点了,电机座也缩短了,我想也是考虑受力的缘故。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690S的电机座,只是因为这么短的电机座,电调在下面无处安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没有问题,问题是这种电机座如果拉到800轴距,机架会感觉很纤细,而这个电机座又是16毫米的,买了这种 ...

是现在也是加长到800轴距,疯狂1608电机,带微单可以飞15分钟以上,但是再打的电机我是不敢往上加了。之前把碳管换成了2MM管厚的,结果多了200多克,感觉重了,又换回1MM的了。不能谈炸鸡,炸鸡什么都容易坏。电机座容易坏有他的好处,起码力量缓冲了,不至于电机受到大的撞击力。

楼主:
我现在也是很担心轴距加长后,并且更换了6S10000毫安的电池,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电池  担心中心版承受不了这么重的重量    还有  TM3515 KV400 能带的动这么重的机子吗  虽然是T-MOTOR 但还是表示怀疑。。。。。。。

楼主:
刚才随便试了下TM3515的电机  果然是600块一个的电机  5iMX 我爱模型 那在手里  根本感觉不到它在转动   觉得不用担心机壁太细的顾虑了。 主要中心版没事就OK, 期待明天电调到货后的安装   我会持续更新的

楼主:
之前四轴的2810电机和飞腾30A电调,准备出掉

楼主:
加上固定座后  轴距果真变成了810, 全场达到了890   满足了上1555浆,  电动脚架在路上了   装好后感觉应该不错,  目前唯一担心的是 中心板强度怕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