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168 灰k8的朋友进来一下

楼主(2014-04-12):
        早前入手了一灰K8在450改480上飞,此8确实和传说中的一样很稳,锁尾也非常的好,但是在接下来的飞行中却发现在升空一两分钟后尾巴就会出现一两下慢速的摆动,接着就消失10几秒后又来摆几下,尤其在倒飞悬停时特别明显,机械部分都很顺滑,通过蓝牙观察震动值在7百多应该也算比较低了吧,转速3千(定速),感度70,尾舵机DS520  感度曾在60-75这个范围都试过了都有此现象,今天刚好碰到同场在飞的一个摸友也用此8在飞450,也出现和我一样的情况,想问下坛子里有在用此8的朋友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没有能成功排除的例子。

网友A:
换正版V8PRO

网友:
黑胶K8目前100多个起落,450没任何问题,手感非常舒服,515锁尾非常棒,定速85震动350多,没任何问题

网友:
同用168黑8 ,未发现问题,就有一次,地面测试试K8的时候,K8因为供电不足死机

网友:
8要看rp

网友B:
用牛屎版的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牛屎版的路过

牛屎版是哪版?是黄色那版吗?

网友:
我的无灯K8用DS525会有这种现象,换DS520就没有,感度和停止增益调整似乎影响不大,问题不太严重就没太介意

网友B:
只用0字尾数,   带5字尾数的亚拓舵机坚决不碰的路过。。。。。。

即坚决不用亚拓所谓                高端、高速、大力、先进、科学、的新版舵机

网友C:
双灯k8有这情况的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屎版是哪版?是黄色那版吗?

牛屎版就是目前 最丑的  黑壳的
传说传感器全是采用低端玩具级别的。电路与原厂不一样的,PCB板背面全部用黑牛屎挡住元件的,并且没有灯的那种。

没有比它更丑的K8了。

But 我用过好几种K8,每一种的使用起落都超过30个(跨度最长的约1年时间),没有1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灯k8有这情况的飘过。

我有出现过乱抖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屎版就是目前 最丑的  黑壳的
传说传感器全是采用低端玩具级别的。电路与原厂不一样的,PCB板背面全部 ...

是啊!

我用了双灯蓝K8、双灯黑K8、无灯黑胶灰K8、白灯旗舰三单独传感器灰K8、黄金战士透明黄壳黑胶K8,没有一个出过问题的…………

网友:
此前也有相同问题, 经过爬贴,确定是振动问题,你可以试试关掉定速,700多的振动全油门也不会金鱼尾的。
但一开定速,对调机要求高,经验是调到500以下的振动。700多的振动,定速只可以开到70-75%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0字尾数,   带5字尾数的亚拓舵机坚决不碰的路过。。。。。。

即坚决不用亚拓所谓                 ...

问题是0字舵机停产了,买二手的也不一定就放心。只能选其他牌子了。

网友:
降主旋翼感度 降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