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4-12):
十字盘在VBAR设置模式下是水平的,退出设置模式就不水平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按理退出设置后,没有震动,机身没变位置,摇杆全在中间位置,水平是不会变的!
你是不是摇杆全不在中心位置呀?

楼主:
退出VBAR设置模式,三个斜盘舵机全部移位,导致十字盘不水平!

网友B:
调试正确应该退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