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效的“失控返航”

楼主(2014-04-12):
具体过程见视频。
这架机子使用wkm飞控,Z15 5D3云台。17寸浆的X8.起飞重量9公斤左右,已经飞了十几个起落了,失控返航试验过,一切正常。
这是我们在练习时发生的事,前面飞过一块电池,这次飞行时飞手在车上,离开起飞点1.5公里以上,车子拐弯时出现短暂失控,这时飞机向反方向***运动,不受控制。后出现动力瞬间消失,***下降的情况,奇怪的是在堕入树丛瞬间,控制权恢复了。
我的问题是:
1、为啥失控后飞机会反方向运动,而不是飞向起飞点?起飞之前我们已经保证搜到9颗星了。
2、为啥会突然失去动力,似乎全部电机停转了一下,然后马上恢复动力,但还是急剧下降,直到打到树枝和树叶。
3、为啥会在关键时刻自己恢复联系?难道真是人品起作用?
飞机你没有任何损失,粘上不少被粉碎的树叶沫子,稍微清洗马上又飞,过后又飞了几个起落,一切正常。
奇怪呀奇怪,庆幸呀庆幸,后怕呀后怕!

网友:
运气好好啊,看来以后只开姿态模式好了

网友:
貌似打到树叶之后就恢复了控制,难道是机身某接插件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是否有加装IOSDII?如有麻烦上传数据以便分析。您也可以加我QQ以便分析跟进问题:2355613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是否有加装IOSDII?如有麻烦上传数据以便分析。您也可以加我QQ以便分析跟进问题:2355613430 ...

谢谢,我在外出差,等回去会同你联系的

网友B:
老高人品不是一般好,悟空发神经,碰树后清醒了,树有反弹助力

失控时打Att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高人品不是一般好,悟空发神经,碰树后清醒了,树有反弹助力

失控时打Att无效?

飞手忘了切换了,有些慌

网友:
哇塞,奇迹

网友:
會不會控出了問題?失控反航會延遲個幾秒然後起動.....
人品好不然早炸了
回航中油門降低了並未有斷電現象

网友:
路过看看   我目前失控保护基本正常

网友:
就像我的有一次高空失控、然后油门推到顶还是以4m/s的速度下降、
直到离地面20m左右缓慢下降、直到地面、后来重新拔下电池再上电又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手忘了切换了,有些慌

按理失控返航也必须打att一个回合才能夺回控制权,而你这个会自动返回控制权?
  而且看飞行压根不像失控返航,失控要先悬停几秒 然后飞机自己调整姿态转头飞回, 看视频是连续飞行轨迹

飞手不是老高自己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失控返航也必须打att一个回合才能夺回控制权,而你这个会自动返回控制权?
  而且看飞行压根不像失 ...

确实不是我飞的,我在开车。
这次事故真有些莫名奇妙,飞手没经历过有些慌了,

网友:
牛逼啊,人品真不错

网友:
肥瘦是女德~~

网友:
这视频真是精彩!

网友:
老高人品 不错啊,大疆的干扰一句话就了事了,

网友:
飞手是坐在小车内吗,发射信号会不会有影响  这种坐在车上控制我们也试过,当时是找一台皮卡,飞手和云台手都站在车斗上控制的,

网友:
外星人!一定是外星人捣蛋啦!话说没砸到人真幸运!这玩意砸到人后果严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外出差,等回去会同你联系的

老高能否PM下QQ号啊,有问题想要请教!我QQ95161028

网友:
没用过WKM,但用过NAZA,设置的围栏,在接近距离时也现出类似现象,就是不往回飞,反而往远飞,后使用返航搞定,切资态和GPS都无效,只有航向角可控,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网友C:
卧槽,老高你太tm牛逼了,观音菩萨都不给这飞机炸鸡啊!!!!!!RP太猛了,猛到爆棚啦

网友D:
是使用的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使用的什么机架?

改装的机架,25mm的机臂,X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老高你太tm牛逼了,观音菩萨都不给这飞机炸鸡啊!!!!!!RP太猛了,猛到爆棚啦

。。。。。。。。。。。。。

网友:
上周刚买的vision 2飞掉了,GPS不返航,等了N久,求助能否可以找回来?

网友E:
是不是 6000大洋就这样没了? 大疆可以免费提供一架吗?我还有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 6000大洋就这样没了? 大疆可以免费提供一架吗?我还有遥控器.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F:
看视频是好像在失控返航时没有悬停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视频是好像在失控返航时没有悬停的动作

失控没有返航,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撞树反弹神奇

网友(2015-01-16):
人品呀,不过也挺危险的!

网友:
还好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