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问题

楼主(2014-04-12):
Futaba10c,接收器R6106,请问怎么对频,在线跪等解答

网友A:
支持吗 ? 我记得好像不支持的

网友A:
如果支持的话很简单 开控 按住接收上的按钮 给接收上电 等灯变绿了就可以了

网友B:
10C 可以用R6106接收機,只要張10C 設定到FASST 7CH 就可以了,對頻是先開發射機,再按著接收機的對頻掣,然後給接機通電,當看到接收機綠色LED恆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