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机架一体连接金属电机座件,欢迎讨论下

楼主(2014-04-12):
看了几位前辈的环形机架被深深吸引,看到那塑料弯头和木板电机座却不甚美观,刚好在全国有名的五金模具城到处是CNC工厂,所以想让朋友帮忙设计并定做,欢迎魔友们指点下这个零件。

长管固定用两颗螺丝锁紧,短管用一颗螺丝锁紧(因为短管的右边中间部分还有一个卡环锁紧,用碳板连接两边,所以设计了一颗螺丝,也就是“日”的里面那一横),铝件+外观氧化的价钱大概是50元左右,量大的话价钱会递减。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M我,到时可以一起定做,工艺和精度方面没问题。

网友:
某宝上早就有碳板加管夹的了

网友:
50元一个管夹真的是太贵了……换种方式加工吧

网友:
土豪才玩得起

网友:
買個單車的輪子不就更加環形嗎?

楼主:
懂的评论下。。。。。。。。不懂的路过就好~~~~

网友:
做一体的 管夹和电机座

网友A:
你这个还叫设计啊,市场上到处有这个管夹,你应该设计一体的管夹才对。

网友B:
说的那么复杂,直接买管夹就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那么复杂,直接买管夹就是嘛,,,,,,,,,,

同意楼上,直接管夹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叫设计啊,市场上到处有这个管夹,你应该设计一体的管夹才对。

不知道是我说的不够清楚还是你没看明白。。。。。。。大大标题写着一体的。。。。分体的我搞来干什么。。。。。连电机座都一体。。。

网友:
这个真要一体还是挺费料的,先做个成品看一下,出25的话通知一下,我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