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4-04-12):
精灵1可以换装精灵2的9寸桨吗?
另外,精灵2的控是什么频率的?5.8G还是2.4G?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如果一代飞机是自紧桨的版本,就可以直接用二代桨。如果不是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代飞机是自紧桨的版本,就可以直接用二代桨。如果不是就不行。

好的,谢谢,我去买套精灵2的桨试试

网友B:
Vision 的是5.8G
一般精靈2是2.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sion 的是5.8G
一般精靈2是2.4G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