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上装两个接收机,一个接飞控和电机,一个接云台舵机行不行?

楼主(2014-04-12):
新组了个700轴距的6轴,但遥控器是富斯t6,飞行占用4通道,切换模式1通道,就只剩下一个通道控制云台舵机了,只能俯仰。我在想如果在装一个接收机,主接收接飞控和电机等设备副接收接云台舵机,飞起来后自动飞航线然后切换到第二接收控制云台来航拍是否可行?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你能切换接收机?!两个控不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切换接收机?!两个控不就搞定了

谢谢,看来只能再买一个控控制云台了,不过这样的话就需要两个飞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只能再买一个控控制云台了,不过这样的话就需要两个飞手了。

干脆买个好点的8通以上的遥控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买个好点的8通以上的遥控器咯

想过富斯9,但是觉得边飞边拍分心拍摄效果可能不好。就没有买。请问您知道飞控和接收之间怎么连接吗,电调到飞控我已经接好,飞控上接收机接口那条线应该插到接收机上哪个通道?怎么给接收供电?问题有点多,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富斯9,但是觉得边飞边拍分心拍摄效果可能不好。就没有买。请问您知道飞控和接收之间怎么连接吗,电 ...

啥飞控啊?

网友:
多尝试,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