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倒飞,离真机倒飞还有多远

楼主(2014-04-12):
练正面悬停和航线几个月.觉得挺稳的了能在0.5米以内慢速自旋不漂走.
试了下倒飞.其实也不难.对尾倒飞.只有前后,方向是反的,适应一下就OK.
现在能侧翻倒飞,前后翻倒飞.能稳定在半米以内,加了5米的风和5米的随机风.
不知道上真机倒飞会不会秒炸.还没在真机上翻过.
有个小经验分享下.
把对尾搞的无比熟练形成条件反射后.其他三个方向,可以假设自己是坐在飞机里.方向就不会错了.

网友:
要练定点翻

网友:
感觉完全是两码事,模拟是练条件反射。

网友A:
我练后翻1天炸了10次
一共炸了20副将和5个大齿盘
亚拓有副翼机

网友:
真机组装没问题的话,比模拟好飞

网友B:
在模拟器, 練的是神馬級別?  要是選了 700 的, 再選 500 練, 然後再選 250 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器, 練的是神馬級別?  要是選了 700 的, 再選 500 練, 然後再選 250 練°

模拟器里我选的是亚拓 450 3G.因为我的真机也是450.

网友C:
如果只会一面倒飞
如果忽略了模拟器里的飞机是完美状态,而随意进行大螺距暴翻练成的倒飞一面
如果机子状态好的话,翻没有问题
如果机子状态不好(尤其是锁尾不太好)
如果翻的时候跑尾
就容易首翻炸

不过以上都是如果,属于概率事件
更多的时候,是看脸

网友:
实话实说,只要你模拟器保证绝对不出错不炸鸡,直接上真机。克服心理,一次就能成功,而且以后再飞这个动作,只要飞机没毛病,绝对零炸鸡。反正我是这样的,如果
骗你是什么你随便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会一面倒飞
如果忽略了模拟器里的飞机是完美状态,而随意进行大螺距暴翻练成的倒飞一面
如果机子状 ...

倒飞是四面都会了.
对尾练熟了.其他三面都完全没问题.我的方法是假装自己坐在飞机里.

网友D:
450以上的机型首翻是很刺激的,那种感受很多年都不会忘记,那种感受也是模拟器模拟不出来的。如果楼主已经在模拟器上建立了必要的条件反射并且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可以找个宽敞没人的地方,把飞机的3D模式状态调好,飞远一点高一点,悬停好,鼓足勇气,果断打舵……很多人都是一次成功的

网友:
我是模拟器倒飞3个月,真机秒炸

网友:
模拟器练到这样还不在真机上实验?您这唱的是那出啊?

网友:
找个好场地,克服心理障碍,飞前检查好,祝好运!

网友:
应该是有很大的区别,那天有空我试试。

网友E:
不想了,练习好正飞航线就满足了

网友F:
真机组装没问题的话,比模拟好飞
首次倒飞,可以先把飞机飞高来,把倒飞半径飞大来,这样压力会小很多,
第一次不要倒飞停遛,直接翻过去,翻成正飞,,也就是翻360度

网友:
模拟器里会了,真机就是一个克服心理压力,心理压力一克服就好了

网友:
飞模拟器与真机有差别,但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机组装没问题的话,比模拟好飞
首次倒飞,可以先把飞机飞高来,把倒飞半径飞大来,这样压力会小很多,
第一 ...

受教了.
是不是应该先让正飞悬停, 航线都完全可控后,再翻?
翻过来觉得有点不可控马上翻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是不是应该先让正飞悬停, 航线都完全可控后,再翻?
翻过来觉得有点不可控马上翻回去.

正飞对尾悬停一定要过关先,,航线不行也没所谓第一次翻不要在倒飞壮态下停 ,,,直接翻360度,,
翻多了,自然就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450以上的机型首翻是很刺激的,那种感受很多年都不会忘记,那种感受也是模拟器模拟不出来的。如果楼主已经 ...

20岁左右是很刺激的,那种感受很多年都不会忘记,那种感受也是模拟不出来的。如果楼主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前戏做好,速度慢一点时间长一点,鼓足勇气,果断……很多人都是这么成功的~

网友:
飞直机最大的难点就是克服思维混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53915

网友:
前提是真机要调的好,关键是心理关要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岁左右是很刺激的,那种感受很多年都不会忘记,那种感受也是模拟不出来的。如果楼主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 ...

算你狠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
不远了,炸炸先

网友G:
区别就是心里,楼主心里素质如果达到11楼飞行员的标准,就不会炸。模拟器练的再熟练,真机还是会炸的,早晚的事,不炸一炸,心里不舒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倒飞四面过关后再倒飞,再克服心理压力,首翻估计手心都会冒时候汗

同意。要不翻过来后如果机位不正都不知道怎么修正,然后秒炸。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倒飞悬停就成功了,悬停了10秒左右。但是第二次太兴奋了,忘切3D就直接翻,惨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倒飞四面过关后再倒飞,再克服心理压力,首翻估计手心都会冒时候汗

倒飞四面,在模拟器上倒是过关了.天天就练这个.1米高都前后左右翻过来能原地悬停住,原地倒飞自旋.就是没敢上真机

网友:
模拟器看来练习得差不多了,新手真机倒飞炸鸡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技术上的,有可能是机械、调试的问题,更有可能是心理问题等等

网友:
指导下 定点翻的要领,我现在一翻飞机就跑的好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想了,练习好正飞航线就满足了

别介啊,直升机的魅力是倒飞和各种悬停动作 航线还不如飞固定翼呢 加油练习 祝爽飞 少炸机

网友:
没什么要领,从慢到快练,保持定点

网友:
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倒飞是四面都会了.
对尾练熟了.其他三面都完全没问题.我的方法是假装自己坐在飞机里.

"假装自己坐在飞机里"倒飞时是假设自己头朝上还是朝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装自己坐在飞机里"倒飞时是假设自己头朝上还是朝地?

倒飞的时候可以假设自己头朝下或者头朝上. 我是倒飞的时候假装自己是头朝上的.这样只要强制练习正飞对尾和倒飞对尾.

假设自己跟飞机同向.倒飞的时候也头朝下,还有个负螺距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练后翻1天炸了10次
一共炸了20副将和5个大齿盘
亚拓有副翼机

之前没练过模拟器吗?

网友J:
我也是模拟器到飞四面悬停没问题了,就是不敢真机到飞,好几次想试试都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模拟器到飞四面悬停没问题了,就是不敢真机到飞,好几次想试试都忍住了。

最好找个人帮你调好机.
自己调的机就要谨慎小心点.
我准备过段时间就去首翻了.模拟器再练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好找个人帮你调好机.
自己调的机就要谨慎小心点.
我准备过段时间就去首翻了.模拟器再练下

嗯,我也正苦练模拟器呢,想想真机首翻应该怎么翻,是往前翻还是往后翻,还是左右翻,在模拟器上先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我也正苦练模拟器呢,想想真机首翻应该怎么翻,是往前翻还是往后翻,还是左右翻,在模拟器上先练练。 ...

我现在离地半米前后左右翻在模拟器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在练正飞倒飞航线.希望更熟练一点首翻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离地半米前后左右翻在模拟器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在练正飞倒飞航线.希望更熟练一点首翻成功

祝首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