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拓35A电调可以吗?准备上3s电,配置:黄金k8,kst31 ...
用亚拓35A电调可以吗?准备上3s电,配置:黄金k8,kst315斜盘,520尾舵,

楼主(2014-04-12):
用亚拓35A电调可以吗?准备上3s电,配置:黄金k8,kst315斜盘,520尾舵,新西达3s
电机
,用亚拓35A电调可以吗?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会烧东西吗?

网友A:
用用还行,转速高点发热厉害,我有试过35a烧了

网友A:
还是铂金靠谱,要不就v3

网友B:
亚托的还行吧

网友C:
看你马达功率了,一般悬停航线没问题,亚拓的缓起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你绝对会死在这个电调上的,绝对的~!!

网友E:
没这么恐怖吧,我用中特威40a的才50多块,一年多了也没问题,电调哪有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F:
铂金40A靠谱,亚拓的电调天热还是算了。

网友G:
我一直用亚拓35A电调,感觉可以

网友H:
要是35P的话没问题的,3A的开关BEC还支持瞬间5A,BEC电压可调,挺好的电调。35X的话是2A线性BEC,电压还不可调,电流小发热大容易电流不够重启,论坛有不少烧的。35A的电流实际上也够了,就是富裕的量小点,一直飞3D肯定得热就是了,飞飞歇歇应该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