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微单两轴云台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4-04-12):
1,云台严格按照本版里面的要求校准(中文版的软件没有加速器校准,只有“校准传感器"),校准保存,然后六个面,再保存,再校准一次,保存。中间出现的问题是:a,每次校准指示灯提示校准完成之后,可是软件上面的roll(横滚)和pitch(水平)直针还在不停地动。b,校准完成之后,一般来说横滚还是水平都是不对的,不在水平直线上(貌似遇到过比较准的)。ab两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2,之后我用出场默认,就不校准了,以为偏差很小,然后我调参,电机基本上没有震动,只有一种微微的酥麻的震动,这是正常的吗?不正常的话应该怎调?
3,变动电机功率的时候,会发现电机抖动一下,然后稍微前倾或者上扬,但是调参软件中pitch仍是水平,把功率降低下来又回复原来的状态了,这是怎么回事?

问题太多,劳烦大家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没调过,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