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推油甩尾,解决方法分享

楼主(2014-04-12):
我的YT500DFC一直有这种状况,我在坚持用DS525锁尾没有升级的同时不断摸索尝试,今天终于解决了,方法很简单花5元买一副550尾桨轻松解决,当然同时要升级你的尾翼和调低锁尾感度。不信你试试。

网友:
是尾巴力道不够的缘故么

网友A:
是转速太低?
没定速?
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感觉无所谓就没去管它,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过!换了个电机,好多了!!

网友B:
其实是尾部螺距不够而已,翻我之前的帖子有讲这个事

网友C:
k8l里面尾部油门补偿多一点就好了。。。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D:
猛推油甩尾  是正负总螺距太大了  总螺距正负10° 甩尾现象就自动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转速太低?
没定速?
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感觉无所谓就没去管它,

是的  我要求苛刻   在收油到无动力再猛推油门  现在  最多就一点点甩了     大桨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尾部螺距不够而已,翻我之前的帖子有讲这个事

最大了  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l里面尾部油门补偿多一点就好了。。。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3GX没有吧,没有你有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尾部螺距不够而已,翻我之前的帖子有讲这个事

不过左打方向   尾巴还是回弹 一点点       拿它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左打方向   尾巴还是回弹 一点点       拿它没办法

不过加大尾桨也是一个好法子

网友E:
LZ要经常检查尾巴震动的大小,和尾桨夹固定螺丝的疲劳状态!不然射尾桨的下场很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要求苛刻   在收油到无动力再猛推油门  现在  最多就一点点甩了     大桨给力

加大尾桨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锁尾问题,甚至能完全掩盖你原机上的某些缺陷,但记住它只是蒙住了你的眼,真正的问题你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要经常检查尾巴震动的大小,和尾桨夹固定螺丝的疲劳状态!不然射尾桨的下场很惨!!

谢谢提醒   思维缜密的人

网友:
碳桨就能解决这问题 因为桨太软了 力道不够 换碳桨绝对OK

网友:
是不是尾舵机力度不够呢?换成标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3GX没有吧,没有你有福气

3GX也有~叫做反扭力補償

网友:
我用500皮传的,普通尾桨能锁尾的

网友:
MB和B=VBAR都有螺距补偿啊,加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猛推油甩尾  是正负总螺距太大了  总螺距正负10° 甩尾现象就自动消失了

这样还有力吗

网友:
尾巴是要仔细调整

网友:
说了半天就是一个掉转的问题,关尾桨什么事啊,换了长点的尾桨只是掩盖了掉转的表现而已,解决的原理是加大了锁尾反扭力的力度,表面上看是解决了,实际掉转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掉转的原因着手。。。。掉转原因很多,不一一例举,排除原则,先机械,后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