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试车正常,滑跑加油熄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2):
三叶52级,地面各种***慢速推拉油门都没问题,俯仰也没问题,滑跑推油门转速上升一下,接着转速下降熄火,还没离地呢,求指教

楼主:
为毛kuai su俩字还和谐了

网友A:
甲醇发动机就这样,首先发动着之后先怠速一会,然后慢慢加油,到高速转一会,然后再闪几下,就可以试跑起飞啦。不要让发动机怠速跑一会儿,再猛加油猛,这样一定会熄火的,调再好也没用。甲醇机就这样。

网友B:
不要让发动机怠速跑一会儿,再猛加油猛------偶得三叶52发动机,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即时怠速后,突然推油门到最大,也不会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发动机就这样,首先发动着之后先怠速一会,然后慢慢加油,到高速转一会,然后再闪几下,就可以试跑起飞 ...

问题是地面试车的表现和滑跑差太远了,地面试车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让发动机怠速跑一会儿,再猛加油猛------偶得三叶52发动机,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即时怠速后,突然推油门 ...

不是怠速加油就熄火,而是怠速时间长再猛加油就熄火,不信你可以试试,怠速三分钟,你猛加油试试,不熄火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地面试车的表现和滑跑差太远了,地面试车没有任何问题

地面试车,你要是怠速三分钟,再猛一加油也会熄火,不信你试试。除非你的怠速很高

网友: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排除一个概念,不是甲醇机都是这样!甲醇机调整好了比汽油机反应更快!爆发力更强!
问题很简单,机器没调整好,油针往回扭1圈就差不多了!这是因为贫油了!突然开风门油跟不上导致混合气过于稀释。还有一点就是保证油箱的增压系统工作正常!有时候很多问题不是发动机本身,油箱也相当重要!

网友:
楼主我已经回复你了~~~你再检查一下油路,如果油路增压正常的话,就是油针调小了,新手往往过于最求最高转速而把油针调到很小,其实正确的方法是新机器磨合时候不开高速,怠速运行1缸油,之后中速运行1缸油。最后再调整最高转速的位置,这时候风门开最大,慢慢顺时针扭油针,发现转速逐渐升高,一直到最高的时候突然下降。这个突然下降点就是理想最高点。通场在这个点的位置再往回扭动半圈到1圈就刚刚好了!因为飞机在地面静止时候和在空中运动时候发动机吸油的压力是不同的。所以就会出现你的那个问题。建议发动机稍微富点油好,对机器的寿命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