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用这两样东西做过3轴云台控制器么?

楼主(2014-04-12):
手头富余的器件,按道理应该可以的,不过我不会啊。
ARDUINO PRO MINI模块 Atmega328 5v 16M
L3G4200D+ADXL345+HMC5883L+BMP085

求指点。

网友:
楼主想另辟蹊径吗

楼主:
只是觉得这套东西四轴都能飞起来,控制个云台应该行,就是不会啊。

网友A:
MWC有一个云台模式,刷上固件后飞控当云台用,不过不知道是几轴的,可以直接控制舵机用,当然也可以用ESC32的舵机模式来驱动无刷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WC有一个云台模式,刷上固件后飞控当云台用,不过不知道是几轴的,可以直接控制舵机用,当然也可以用ESC32 ...

是 两轴的

网友:
可以做舵机云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