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小型车床如何实现走刀车螺纹

楼主(2014-04-12):
我的是CQ0618a小车床!镗孔,车外圆,切断,开槽之类都会,就是不知道怎么车削螺纹,求用过小床的高手指点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
参照齿轮配比表格,换轮,自动走刀,低速

网友A:
我来给你做个解释吧,普通车床在车螺纹的时候一般都是把主轴挂在低速档,车螺纹的过程主轴旋转和车刀进给是在你的设定下成正比的,比方说,设定螺距为1mm,主轴旋转1圈,车刀走进1mm。《公制螺纹角度为60度,英制螺纹为55度,公制螺纹是以螺距为单位的,英制螺纹是以每寸有几牙来计算的,车刀角度有螺纹样板可以参照,跑题了。》至于你要车制什么尺寸的螺纹,你可以参照机器上的铭牌进行设置,现在的机器车螺纹基本上不用换挂轮了,拨动波箱手把来设定数值,我说的这些希望可以帮到你,其他的楼下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