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电调烧了还是接收机烧了?

楼主(2014-04-12):
我昨晚玩完坦克,然后忘记关坦克电源了然后一直开到早上
电池
没电,然后我换了块电池,打开后响一声然后就是电调一直那闪红灯,
遥控器
遥控没反应,电调是HSP320A有刷电调,接受机是天地飞6A,是电调烧了还是接收机烧了·····?

网友A:
不开发射机,开电调电源,看接收机上的红灯亮不亮,如果接收机上的红灯不亮,说明有可能是接收机坏了(电调闪说明没有控制信号),还一种可能是电调的bec输出坏了,无法给接收机供电。你可以单独给接收机供电5v,在不开发射机的情况下,如果接收机上的灯不亮,肯定是接收机坏了。

楼主:
搞清楚了电池·········没电,第一块电干掉了,第二块快没电·····,谢谢上面的了

网友B:
都是电池惹的祸。。。。

网友C(2014-06-02):
居然是电池。。

网友D:
换个开着时间长的电池。

网友E(2014-07-16):
都是电池惹的祸。。

网友F:
呵呵,虽然问题解决了,也非常简单,也说说方法,电调应该不动他,散热没问题的话,烧不掉,接收的话,拆开螺丝,看看有没零件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