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IY夜航灯的模友呀?求性价比高的夜航暴闪灯。

楼主(2014-04-12):
小弟多次飞远之后看不次姿态,有时候往前打杆飞机往右跑,分不清前后。想着装个夜航暴闪灯可以解决好此问题。

买过5元钱20cm的灯带,感觉亮度也不够,只能用3S电池,装4S电池又怕烧。而且没有暴闪效果,灯带是一直长亮的。

在X宝也看到过一些暴闪灯。一百多元,实在是觉得性价比不高。估计是跟模型沾了边的都暴利。

感觉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特来寻求模友们推荐一些零件能自己组个支持3S和4S电池的暴闪灯。可以用颜色区分四个方向。

希望能有同样需要的朋友也帮忙顶个贴。DIY造福模友。

网友:
想法很好,同求

网友A:
灯带可以买个控制器,几块钱,太亮的费电

网友:
看过tb的爆闪灯,价格确实不给力

楼主:
X淘有卖3W的LED灯珠,1.25元一个,10个12.5元。还有颜色可以选。现在想怎么把灯做成支持3S,4S电池的爆闪效果呢?

网友:
好像看到 坛子里有高手 用 MEGA 8 单片机 自己做 驱动的,成本很低,几块钱 ,可以闪,可以 流水。 记得是一个 头像穿古装的 小青年,很好的帖子 你搜索下吧。

网友:
跟模型沾了边的都暴利,苦了我们这些玩家

网友B:
某宝搜汽车爆闪灯,有一种是一小块电路板,上面有一个8脚集成块的,支持12V。
另外某宝搜手电驱动板,支持4.2V到以上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汽车爆闪灯,有一种是一小块电路板,上面有一个8脚集成块的,支持12V。
另外某宝搜手电驱动板,支持 ...

汽车爆闪灯搜出来一大堆,不知道哪一种可以支持4S电啊,兄弟能不能发个链接啊?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爆闪灯呢?

网友:
没有支持4S的,最高3S,已经给你描述了汽车爆闪的模块样式,很容易找到。
非要4S,上个UBEC降压模块吧,某宝一搜也是一大堆,不一定非要航模专用的UBEC

网友:
我在淘宝买过,效果还可以,需要联系我,394497947

网友:
我在淘宝买过,效果还可以,需要联系我,394497947    价格也不是很高,可以遥控控制

网友:
买个手电的驱动电路  有支持12V的 也就是3S电池就能带动  手电的驱动电路就有爆闪模式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两个三极管 几个电阻、电容   做一个小的震荡电路  加上高亮度的LED照明级别的灯珠就可以做一个出来  成本在几块钱 要是想有花样的话  就上一个单片机  用stc的12LE5406  体积小小的贴片封装  写一些灯光程序  这个系统做下来估计几克重  取电就在飞控板取电或者用其中一个电调取电  5V足够驱动  而且功率也不大   几W的事情  电流是毫安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