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点好降还是后三点好降?

楼主(2014-04-12):
每次总是摔坏起落架不得不回家修机,比较扫兴。
究竟那种好降呢?新手说的好降不是要降落姿态多优美,干脆说,那种耐摔点呢?

网友A:
自然是前三点好降。大型客机都是前三点。降落时要仰角进场,两只后轮先落地。关键是掌握失速的临界点,这要通过大量的练习。

网友B:
飞机不是拿来摔的   关键还是要靠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是拿来摔的   关键还是要靠手艺

道理是这样,但在手艺练好前总得想办法多点练手的机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是前三点好降。大型客机都是前三点。降落时要仰角进场,两只后轮先落地。关键是掌握失速的临界点,这要 ...

可我很容易摔歪前轮,换成粗壮的钢丝一样歪。
哈哈,刚刚想到我还是用细钢丝算了,反正都是歪,细钢丝掰掰就能用,今天粗钢丝摔歪了,还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是拿来摔的   关键还是要靠手艺

手艺是摔出来滴!

网友:
我感觉后三点好,后面改尾撬,作刹车

网友:
根据不同机型而定吧。
速度型的前三点居多,3D型的后三点居多。
我也是经常摔坏机头和起落架。
新手理解,请高手指正。

网友:
机头最容易摔坏啦 我飞了3、4次全是机头坏了

网友:
對隆落下是太熟悉的,後三點比較好,撞歪輪子的機會比較少及容易隆落,如果已是高手,已經掌握到降落的特性,就前三點比較好,降落時比較優美.

网友C:
我的前轮改了一个行程非常长的减震结构,用2.5mm的钢丝弯制并回火,各种路面岔跑,后来……后轮就太悲剧了,还在考虑加强后轮支架、改制减重减震后轮,这个很费心

网友D:
你可以装个“四”点么,前后左右各一点,以后自己觉得哪个适合你就把对应的那个轮子拆了。哈哈!

网友:
我感觉后三点耐摔

网友E:
sczqcc兄:

主要还是要看飞场跑道环境:

(1)  如跑道够长而平滑,选前三点升降较易。

(2)  如跑道短窄、凹凸不平、多沙石小草、或沙滩,宜后三点,可极短距离升降。
      但遇阻易裁头。

(3)  如缺跑道,只有一片草地/田地,宜不用起落架,用带纤胶带贴机肚保护,手抛草降。
      最宜背推机,如前拉机最好改用摺叠桨加电调刹车 (ESC break)..............最耐摔。

祝爽飞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zqcc兄:

主要还是要看飞场跑道环境:

感谢陈伯兄分享,好像陈伯兄在香港,有空来深圳玩啊,深圳F1飞场,春茧体育馆南,从体育馆直接天桥通过去,周末很多模友。
有个老刘应该也是香港人,热心幽默,虽然没见过他炸机,但总是有新机飞,给了我很多帮助(其实模友都很热心,但他是为数不多的左手油,可以帮我调机,哈哈)。
F1不是个理想的飞场,电灯杆埋葬飞机无数,但是个挺锻炼人的飞场,养成严格控制航线的好习惯。要说飞场深圳恐怕还不如香港好找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装个“四”点么,前后左右各一点,以后自己觉得哪个适合你就把对应的那个轮子拆了。哈哈!

此计甚妙,但不符合杠杆原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前轮改了一个行程非常长的减震结构,用2.5mm的钢丝弯制并回火,各种路面岔跑,后来……后轮就太悲剧了 ...

我现在的最新心得是不如就用个细钢丝,摔歪了掰掰就能用,而且减震效果良好,轻巧,还不容易扫舵机齿,优点其实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最新心得是不如就用个细钢丝,摔歪了掰掰就能用,而且减震效果良好,轻巧,还不容易扫舵机齿,优 ...

如果对降落没把握就再练练模拟器,新手玩机机,摔机是免不了的,技术的提高是摔出来的。多摔几次就好了

网友:
多练习吧

网友(2014-07-16):
自然是前三点好降

网友F(2014-11-01):
引用 网友A:
自然是前三点好降。大型客机都是前三点。降落时要仰角进场,两只后轮先落地。关键是掌握失速的临界点,这要 ...

对于后三点,我想降落时也可以仰角进场,后独轮先着地,再两前轮着地。这样跟您说的前三点同样的降落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后三点,我想降落时也可以仰角进场,后独轮先着地,再两前轮着地。这样跟您说的前三点同样的降落方式 ...

后三点必须前轮先着地,假如后轮着地,因为是独轮又是转向轮,极易造成机身歪斜导致炸机。除非是超级大师,一般人难以做到。

网友:
前三点好降

网友: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了!

网友:
14楼总结的很对,多谢了

网友:
新手天天来学习

网友:
哪个新手能够带着仰角降落的,新手都是头撞地,把前三点起落架推荐给新手的人自己也没飞过前三点吧。要降出跟真飞机一样的姿态不仅需要大量练习,还要把飞机机型选好,状态调整好,不然就是修起落架,修起落架。新手就简简单单后三点,前轮做得牢一点,后机轮根本不受力,后轮一个小轮胎意思一下就行了,转向什么跑道比较宽阔就没必要装。

网友:
不管前三点还是后三点,降落技术要求都是一样的,操作也是一样的。多练模拟,练各种飞机,还要练降落难度大,至少要20天以上,在模拟上能降各种飞机,技术就可以了。光用真飞机纪,行是行,就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菜鸟觉得前三点

网友:
我是后三点上学会降落的,一开始总是狗啃地,飞了十几次以后就慢慢掌握了。可能和选的机型有关,yak54 180,非常皮实,很适合初学起飞降落。

网友(2018-12-20):
后三也必须仰角降落,否则容易拿大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