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精灵的模友!帮帮忙!

楼主(2014-04-12):
大疆精灵1电机跟精灵2电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自紧桨的区别,也就是电机轴正反扣的区别,当然后期的1也有自紧版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紧桨的区别,也就是电机轴正反扣的区别,当然后期的1也有自紧版的。

请问动力上有分别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动力上有分别的!谢谢

没分别,都是2212 920KV的。

网友:
二代為 e300動力套裝!
自緊槳差別而已

网友:
二代自紧和一代非自紧的在装桨的螺纹部分长度一样吗?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