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能用转dsm2的高频头吗?

楼主(2014-04-12):
想玩地平线的小飞机,但是又不想另外买遥控器了,所以想问问大家14sg能不能用淘宝上的那些高频头。多谢各位啦!

网友A:
可以  用ppm转就行了

网友B:
不能,14SG是內置的,除非你願意張14SG來個大手術,由美變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用ppm转就行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14SG是內置的,除非你願意張14SG來個大手術,由美變醜.

多谢指点!还是决定再买一个DX9了

网友:
买个DSM2的外接高频头  TB 150多  直接插模拟口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