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铜 咋成这样啦

楼主(2014-04-12):
铜熔完之后成了这个样子,大部分成了象土一样的东西,铜只有这几块?

2013.10.03 木兰天池

2013.10.03 木兰天池

难到是铜的杂质太多

难到是铜的杂质太多

2013.10.03 木兰天池

就是用他炼的

就是用他炼的

网友A:
好像熔炼铜不是直接用火烧。铜削细小那只会氧化。还要加抗氧化的材料。放在干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熔炼铜不是直接用火烧。铜削细小那只会氧化。还要加抗氧化的材料。放在干锅

抗氧化材料名称叫什么 谢谢

网友:
哈哈  都成氧化铜了

网友B:
具体加什么  可以百度去  我也不懂    但我是修家电的     冰箱 焊接铜管需要用还原焰氧气不懂过多(氧气过多就成氧化焰了)  以减少表层氧化层     这个在熔铜的时候也应该需要注意温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加什么  可以百度去  我也不懂    但我是修家电的     冰箱 焊接铜管需要用还原焰氧气不懂过多(氧气过 ...

谢谢 去找度娘问一下

网友C:
如果你用坩埚熔铜,应该在坩埚上加个盖子,可以减少氧化。不过据说这种铜屑真的不出铜,道理我不懂,我熔铜少量用气焊,量多才用焦炭炉,没用过这种铜屑,都是废品收购站买回来的。

网友D:
用啥熔铜的 煤炉?

网友E:
这铜削杂质太多。

网友:
这颜色  是铜氧化后的颜色吗?

铜合金里的其他成分氧化后是怎样的,锌应该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啥熔铜的 煤炉?

木炭加鼓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铜削杂质太多。

加工铜件前没清理 杂质确实多

网友F:
温度太高了所以就氧化了  就像氩弧焊 焊铝一样刚融化就成氧化铝了在怎么烧还是不化 你这个铜氧化粉要加碳粉混合盖上盖子不要密封加热还原成铜粉 之后放水里搅拌一下或盐水里更好 此步骤多做几遍直到水不浑浊为止 加清水在搅拌去除盐分 之后放太阳下暴晒会烘干 目的未了迅速去除水分 之后装起来密封 需要时拿出来在融放锅里融没有好锅就用铁锅估计也行  以上可以一试   很想看看你的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坩埚熔铜,应该在坩埚上加个盖子,可以减少氧化。不过据说这种铜屑真的不出铜,道理我不懂,我熔铜 ...

我想学老撅竿前辈的样子试一下 结果是东施效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太高了所以就氧化了  就像氩弧焊 焊铝一样刚融化就成氧化铝了在怎么烧还是不化 你这个铜氧化粉要加碳粉 ...

就是煤球炉加机制木炭    这是第二次没用鼓风机

2013.10.03 木兰天池

2013.10.03 木兰天池

网友G:
有这么几块铜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么几块铜已经很不错了。

看老撅竿前辈的没浪费的

网友H:
我认为要先熔化小铜块,达到熔化温度后,再加少许的铜屑。

网友:
我熔化紫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506&extra=,你这是温度不够高,最好撒些稻壳什么的在上面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要先熔化小铜块,达到熔化温度后,再加少许的铜屑。

你的意思是用已经融化的铜液来融化铜屑   我试试

网友:
估计是氧化了。我熔铅时也这样都成渣了。。。真得是事事皆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加什么  可以百度去  我也不懂    但我是修家电的     冰箱 焊接铜管需要用还原焰氧气不懂过多(氧气过 ...

还原性火焰:指助燃的空气或氧气量是不足量的,这种火焰中因含有非燃尽的碳、一氧化碳、甚至氢气,火焰中因含有碳粒而产生红黄色火焰,并且焰芯非常明显,火焰温度低于富氧焰。火焰具有还原性,适宜一些由金属氧化物转化成游离金属的的冶炼过程。

氧化性火焰:指助燃的空气或氧气是足量并且稍稍过量的,火焰温度高,且火焰呈现黄白色甚至蓝色,焰芯不明显。这种火焰一般用于金属加工性质的制造,如切割、煅造等。另外化工厂用的加热炉都必须是用富氧方式燃烧,一是提高燃烧效率,二是减少一氧化碳排放和黑烟的产生(使用煤炭为燃料)

这是熔的铝屑,也失败了。

这是熔的铝屑,也失败了。

黄白色火焰

黄白色火焰

网友I:
以前融过铝,都氧化了,以失败而告终,

网友H:
  要用焦炭,鼓风机吹,你的现在升温太慢,氧化了,要***升温。

网友J:
感觉应该是铜不纯吧,还有就是氧化了,

网友:
神仙是点石成金,你是烧铜为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融过铝,都氧化了,以失败而告终,

有一定体积的铝可以熔,而且氧化很少。这次是铝屑,应该是和空气接触的面太多了才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用焦炭,鼓风机吹,你的现在升温太慢,氧化了,要***升温。

焦炭不零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应该是铜不纯吧,还有就是氧化了,

这次的铜棒确实不纯,吸铁石可以吸上去,只是吸力很小。

网友C:
如果用铜量不大,还是用氧气和煤气吧,那样方便,用焊枪很快的,等我在做东西时候发几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铜量不大,还是用氧气和煤气吧,那样方便,用焊枪很快的,等我在做东西时候发几张图片。

我原来用金工焊枪熔过小铜块,直接在石膏模里烧的还算顺利,但是铜屑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这种业余条件下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太大造成的?
另,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硼砂吧,记不清了

网友K:
貌似你这是黄铜吧,黄铜是铜锌合金,如果温度过高就会产生强烈氧化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貌似你这是黄铜吧,黄铜是铜锌合金,如果温度过高就会产生强烈氧化反应。

是黄铜 土方法真的很难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黄铜 土方法真的很难控制温度?

貌似是,

网友L:
你化的不够干净,化出来的叫做铜灰,我就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我去厂里买灰,有的化的干净的一斤里面只有一两铜,你这个估计一斤灰里面有半斤铜的比列,要想化的干净要加化铜剂,

网友:
某宝的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化的不够干净,化出来的叫做铜灰,我就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我去厂里买灰,有的化的干净的一斤里面只有一 ...

化铜剂叫什么名字 淘宝上没有查到

网友M:
可以加一些硼砂,我用过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加一些硼砂,我用过效果很好
我是在坩埚烧红的时候加的,还是不行。还有一次是在铜屑的上面盖了一层铅,以为能隔绝氧气,结果是铅一融化直接沉底,还是不行。

网友N:
硼砂,铜焊少不了的玩意,覆盖在铜液表面防止氧化,而且还能吸收氧化物

网友:
硼砂是不是加的少,多加一些。另外不要等坩埚烧红的时候再加,溶铜之前就加上,这是铜屑需要覆盖,不然氧化很快地。

楼主:
谢谢 楼上的两位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