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轻木飞机,居然飞不起来,啥回事

楼主(2014-04-12):
网上买了套装的轻木小塞,组装好后,居然飞不起来,谁知道是啥回事,配置:1500MA电池,1400KV的新西达电机,30A电调,天7飞控,4个舵机,9寸桨。。。。1500MA电池是35C的,地上走了两圈,一摸电调,咱这么热呢,飞不起来难道我人品有问题?没啥信心研究了啊,还有就是我的这个配置,如果我换一架空机,用哪种好,好小子吗还是?//新手哦,模似器上飞得倒还可以,就是真机还没飞过,今天试飞居然飞不起来,而且油门加大的时候,声音很大啊,好像还很抖的样子,难道要散架了?哈哈,高手们指点一下啊,我这地方就我一个人,没有模友啊,搞起累啊

附上飞机图和今天的场地

网友A:
检查重心!还有就是拉力线,最后估计飞机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重心!还有就是拉力线,最后估计飞机太重了

这个配置应该飞得起来吧,重心和拉力线咱检查呢,

网友B:
没有飞不起来的 油门到底啦升降起来以后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升降舵是不是反了。kv太高,如果是3s电池换7寸或者8寸桨比较合适。
自己做的飞机?是不是太重了?
新手建议用成品飞机,比如敏定的,不然多次摔机会丧失自信心,失去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飞不起来的 油门到底啦升降起来以后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油门拉到底了,升降也拉了,爬不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舵是不是反了。kv太高,如果是3s电池换7寸或者8寸桨比较合适。
自己做的飞机?是不是太重了?
新手建 ...

如何验证升降是不是反了呢,我新手啊,我是3S 1500MA电池,9桨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帮忙教教啊,我的QQ:1185394991 注:小塞       就行哦,十分感谢

网友D:
浆装反了?
也许该庆幸没飞起来,新手最好不飞轻木飞机,不好修.
天下没有耐摔的飞机,只有好修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浆装反了?
也许该庆幸没飞起来,新手最好不飞轻木飞机,不好修.
天下没有耐摔的飞机,只有好修的飞机.

的确,用502粘好了,坏了下次要想粘上去,不好整啊

网友B:
建议先看一些入门的资料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看一些入门的资料再飞

模似器上可以起降了,想试试真飞机,没想到,太打击我了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浆装反了?
也许该庆幸没飞起来,新手最好不飞轻木飞机,不好修.
天下没有耐摔的飞机,只有好修的飞机.

我也那样想··浆反了···

网友:
别飞了,首飞必炸,一炸必碎,一碎心也碎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家 轻木机只能欣赏

网友E:
飞机太重,,螺旋桨不平衡,,电机KV太高,,,电调太弱,,,鉴定完毕,,,

网友:
先买一架MD塞斯纳飞吧。这架先留着,否则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太重,,螺旋桨不平衡,,电机KV太高,,,电调太弱,,,鉴定完毕,,,

桨应该不会不平衡,我看了,没有问题,30A的电调还不够?

楼主:
控开上后,接上电池,一直响,这是怎么回事?谁知道,电池刚充满电啊

楼主:
难道是电调坏了?

网友:
1400KV,3S的电,明显9寸桨配大了。上些近照让大家再看看。也是建议花个一百多块钱买个EPO的泡沫飞机,遥控、动力等都通用,泡沫机的重心、电机安装角等一般都已经设计好了,新手就方便上手。

网友:
飞机太重,动力不够。

楼主:
找到原因了,结果是桨装反了,我就说咱飞不起来呢现在换了一下方向,风往尾翼方向吹的,而且感觉有股拉力往机头方向,这应该对了吧,各位大侠们

网友F:
最好找个身边的朋友带一下,或者找个组织呀!

网友:
飞不起来
楼主检查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 电机的拉力线(应该是下拉两度 右拉两度)
第二个 桨 有字的一面朝前(一般的会在桨叶根部表明型号尺寸什么的)
第三个 配置有问题 2212电机略小不过应该也能飞起来 电调换好赢40A 天行者就行了  桨用8*6也叫8060桨 电池不管多大 放电倍数最少得20C
第四个 检查重心和各个通道是否正确
祝爽飞…

网友G:
一般来说装好之后动力没问题的话就只能是炸机飞不起来我觉得可能是以下问题
1.浆装反了
3.电池太烂,C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找个身边的朋友带一下,或者找个组织呀!

我这里偏远山区找不到组织啊

网友:
9寸桨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装好之后动力没问题的话就只能是炸机飞不起来我觉得可能是以下问题
1.浆装反了
3.电池太 ...

1500ma 35c的电池,还不够C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ma 35c的电池,还不够C大?

我的意思是说电池c数虚标。

网友H:
KV值也太高了吧!1400KV的电机搭配7寸桨还可以!你这么大的轻木塞一般是9寸桨也有用10寸的!所以一般KV值应该是在800-1000就可以了!要是我的话肯定是800KV搭配9060慢速桨!你前面说电调是不是坏的!应该是不会!你电机还能控制转应该就是好的!还能在地上跑两圈所以桨也没装反,至于舵机正负是有可能的!上升的时候水平舵是上翘的楼住自己检查一下对了没有!你那电池35C够大的了!还一个就是重心在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新手,前几天去飞了一下,手抛,在天上飞了5秒,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V值也太高了吧!1400KV的电机搭配7寸桨还可以!你这么大的轻木塞一般是9寸桨也有用10寸的!所以一般KV值应 ...

我就是配的9桨,飞不起来我检查了,结果是桨装反了,一手拿机,一手推油,风往后面吹,而且还有力量往机头冲的感觉,不过可能是拉力线没弄好,地方飞拉不起来,后来改为手抛,结果炸机,我晕死了,可能是太重了,但是手上拿着推油的时候还是多大的一鼓力往机头方向拉啊,地方就是拉不起来,机机已坏,木头的不好弄,只好当摆设了,新购了一个好小子1000,先练练手吧,模似器上起飞降落都还可以,就是看真飞能不能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配的9桨,飞不起来我检查了,结果是桨装反了,一手拿机,一手推油,风往后面吹,而且还有力量往机 ...

好小子很好飞!但是毕竟翼强度不够!容易变形!飞的时候注意别做大拉声升等大幅度动作!要是你还没买的话其实我可以建议你看一下冲浪者!不错的!

网友:
你这些设备手抛是很难飞起来的,明显动力不足啊

网友:
技术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何验证升降是不是反了呢,我新手啊,我是3S 1500MA电池,9桨

下拉杆,舵面上翘;上推杆,舵面下垂,这就是升降舵正常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拉杆,舵面上翘;上推杆,舵面下垂,这就是升降舵正常的动作

感谢。。。。。。。。。

网友:
只要动力足,板砖也能飞上天

轻木机还是最好等技术熟练后再碰

网友:
助跑速度慢了吧?还是找个草地手抛起飞吧

网友:
如何验证升降是不是反了呢,我新手啊,
哎,这都不清楚,最好先别飞,多学习学习吧,

网友:
最好弄个视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拉杆,舵面上翘;上推杆,舵面下垂,这就是升降舵正常的动作

舵面上翘升力减小,这个翼面就会下降,舵面下垂升力增加,这个翼面就上升,滑跑起飞时拉杆,平尾的升力减小,机翼有升力,机头就会向上,飞机就飞起来了,副翼那边舵面上翘,那边的升力就会减小,于是翼面就下沉,另一边则相反,有襟翼的飞机降落时,襟翼都是向下的,就是为了增加升力,楼主多潜水吧,基础知识要搞清楚,玩航模急不得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J:
动力 和  KV  都小了。 起码  2212 ,最好是2217级别的电机,1750kv或者2200KV  . 40A 以上电调,2200mah 25C

网友:
1,看看你的飞机有多重,是不是超过起飞重量
2,桨叶的安装,有字的一面向前,
3,升降舵,摇杆往前推,升降向下运动,摇杆向后拉,升降向上运动
4,桨大了,8060的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做过也飞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开上后,接上电池,一直响,这是怎么回事?谁知道,电池刚充满电啊

首次要进行油门校准,否则一直响.
首次使用您的无刷调速器
特别强调  !为了让电调适应您的遥控器油门行程,在首次使用本电调或更换其他遥控器使用时,均应重新设定油门行程,以获得最佳的油门线性。
油门行程设定说明:
1) 先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打到最高点
2) 将电调接上电池,等待2秒
3) “哔-哔-”油门最高点确认音
4) 将油门推到最低等待 1秒
5) N声短鸣音表示锂电节数
6) “哔-”油门最低点确认音
7) 系统准备就绪可以起飞
正常使用开机过程说明:
1)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打到最低点
2) 电调接上电池,鸣叫提示音符“ 123”,表示上电正常
3) 发出N声短鸣音,表示锂电池节数
4) 自检OK,发出长鸣音“哔——”系统准备就绪
5) 推油门可随时起飞

网友K(2014-05-23):
引用 网友J:
动力 和  KV  都小了。 起码  2212 ,最好是2217级别的电机,1750kv或者2200KV  . 40A 以上电调,2200mah 2 ...

你这中将怎么混上去的?前拉机用KV1750和2200的电机?带几寸桨?即使飞得起来新手控制的住这速度?他这飞机正确的配置应该是KV1000 10寸桨、KV1250 9寸桨、KV1400 8寸桨。KV1750和2200只适合高速后推机,你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误导新手了好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这中将怎么混上去的?前拉机用KV1750和2200的电机?带几寸桨?即使飞得起来新手控制的住这速度?他这飞 ...

我就说,怎么有信息,原来来了个不懂行的SB。玩模型不适合你,知道吗?你连在论坛潜水的智力都没有。滚吧,还有,闭上你的臭嘴。临走前,我告诉你吧。LZ 说飞不起来,除了装反螺旋桨、拉力线不对之外, 很有可能是动力小了,可以简单理解为KV 小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机多大,但是轻木就应该比较重。你所推荐的小KV 电机,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省电,但是,拉力小。如果你再加上大尺寸桨,反扭就很大,根本不适合新手。一米左右的EPO 机,我一直用2212   2200KV  8060,满油门可以很暴力,翻滚、吊机;低油门可以很温纯,滑翔。根本你没说的什么控制不了的白痴梦话。这样的动力,推重比就算有1.5,有你说的快到无法控制吗?真白痴。至于什么背推高速,你就滚吧。凤凰飞翼,我最小都用2600KV 。还有,你就别再继续在这吠了。年中我遇到你这样的,还真不少。大家都是玩模型的,有话不好好说,还人身攻击。连玩模型的素质都没有。如果还在这乱吠,我就祝你天天炸鸡。

网友:
第一,我没骂你,我那是质疑你使用设备的水平,反而首先骂人的是你,谁素质差谁自己明白。其次,照你这配置,到时候楼主烧了电机或者电调你赔吗?别说话不负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说,怎么有信息,原来来了个不懂行的SB。玩模型不适合你,知道吗?你连在论坛潜水的智力都没有。滚吧 ...

@“水神”

网友(2016-01-10):
挖坟挖出两个打嘴仗的,个人理解:
1、高KV配大桨也能达到高推力,但是费电、烧电机、烧电调、爆电池。留空时间巨短。有没有注意,你们讨论时根本不考虑电机的尺寸或最大功率。2212和2820同KV情况下功率肯定不一样吧?
2、低KV配小桨可能达不到高推力

网友(2016-04-15):
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飞

网友:
之前也有一架塞斯纳是epo的用2216kv1250、10寸桨爽飞,动力足了才好飞,慢速机就要用低kv值的电机慢速桨。居然有人推荐kv2200这种高kv值多用于尾推或者腰推型飞机的电机,真是醉了

网友:
RE: 塞斯纳轻木飞机,居然飞不起来

引用 楼主:
的确,用502粘好了,坏了下次要想粘上去,不好整啊

网友:
用环氧树脂胶,AB胶是树脂胶的一种,或白乳胶。502到天上必散架

网友:
电调坏了也会有这种情况,加油门到底转速就是拉不起来。就像没劲一样,换个电调看看!

网友:
别的抛开不说,升力大于重力才能飞得起来,你看你飞机的升力是多少,你再测一下你的飞机总重多少,

网友(2016-06-27):
飞机重量是多少?

网友(2016-09-12):
1400电机小了 上郎宇2216 用3s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