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大疆NAZA LITE 无法启动,麻烦大疆技术解答,谢谢

楼主(2014-04-12):
机架:F450
电机:A2212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控:futaba 6EX 2.4G 日本手
接受:R617FS
飞控:Naza M lite 无GPS
不接飞控单独测试每个电调和电机都能正常运作。
接收类型选普通。
完成了所有的设定与校准,开控上电完成自检,单闪黄灯姿态模式,按说明中的解锁执行解锁,但怎么推油门电机都不动,何解。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正常解锁情况下,一但解锁,电机就会开始转动,
电机没转,没有解锁。

网友B:
重新校準過試試!一般解鎖後電機就會轉動不用推油門
電調是否有做好油門曲線設置

网友:
没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準過試試!一般解鎖後電機就會轉動不用推油門
電調是否有做好油門曲線設置

谢谢,终于解锁了,但解锁居然是左边是右上,右边是左下。
但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油门低于50%的时候只有三个电机在转,高于50%才会四个一起转,这又是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解锁情况下,一但解锁,电机就会开始转动,
电机没转,没有解锁。

謝謝,試了很多次,終于解鎖成功。

楼主:
試了很多次,終于解鎖成功,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解锁了,但解锁居然是左边是右上,右边是左下。
但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油门低于50%的时 ...

那個並不影響飛行!只是感覺不是很好而已!
有可能為油門曲線有差異造成!

或者上軟件 馬達調制--->馬達怠速轉速 提高一點也可解決該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個並不影響飛行!只是感覺不是很好而已!
有可能為油門曲線有差異造成!

这个软件是哪儿来的,我咋没看见过呢,我的是精灵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並不影響飛行!只是感覺不是很好而已!
有可能為油門曲線有差異造成!

終于解決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解锁了,但解锁居然是左边是右上,右边是左下。
但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油门低于50%的时 ...

1、解锁方向不对,说明你四个基本通道的方向有问题,6EX玩NAZA,应该在我的NAZA-M课程里有讲解
2、三缺一?确认你四个电调都进行过油门行程了吗?
3、确认的话,给四个电调分别做一次恢复出厂值,然后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4、用的是6EXHP还是A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是哪儿来的,我咋没看见过呢,我的是精灵2

官方網站來的!NAZA LITE專用.....
精靈有自己的軟件!或 NAZA-M V2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解锁方向不对,说明你四个基本通道的方向有问题,6EX玩NAZA,应该在我的NAZA-M课程里有讲解
2、三 ...

謝謝。
1.嗯,有空我再重新調整一下看看。找了一下你的課程,挺有參考價值的。
2.四個電調都設置過油門行程了,但好奇怪,我用接收機第三通道直接接電調的時候發現油門方向是反的。
3.四個電調全部重新設定和校準了油門行程后,怠速的時候還是有一兩個電機不轉,但加大油門轉起來之後情況就有改善。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連接電路做得不夠好,這要加大油門才轉的電機的綫路電阻過大所致。
4.我是用6EX的AP模式的,HP由於斜盤的設置不能用在多軸,這個我在玩模擬器的時候就遇到了。

今天試了一下要到差不多70%油門的時候才會離地,這正常嗎?1047的槳,花牌3S4200mah的電,沒其他負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1.嗯,有空我再重新調整一下看看。找了一下你的課程,挺有參考價值的。
2.四個電調都設置過油門 ...

2、没关系,你可以设置油门正常方位,在调参软件里点反向,这样,你就不会觉的油门反了。
3、也可能是你JJ没放平,你可以在软件里加高一档怠速。
4、HP是可以用来玩多轴的,只要设置十字盘为1-S,

5、70%油门起飞正常,因为50%油门以下电机只会转,不会起飞的,从50%以上,才开始起飞,刚玩NAZA的人,会有点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没关系,你可以设置油门正常方位,在调参软件里点反向,这样,你就不会觉的油门反了。
3、也可能是你 ...

了解,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