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讶!!!居然还有NAZA V1,而不是只有LITE!!!求解释,为何V1在某宝找不到,而且V...

楼主(2014-04-12):
惊讶!!!居然还有NAZA V1,而不是只有LITE!!!求解释,为何V1在某宝找不到,而且V1能用V2的扩展件,lite不能。求解释

网友:
V1是naza中最老款的

网友:
先有V1 才有V2的

网友:
NAZA-M应该可以搜到

网友A:
先有个V1,,,然后有了V2,,,lite与其说是简化版,,还不如说是精灵专用,,,

网友B:
V1还卖的话,V2估计不好卖了

网友:
V1 是有了V2才出现的叫法,最早的一代NAZA-M 就是所谓的V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个V1,,,然后有了V2,,,lite与其说是简化版,,还不如说是精灵专用,,,

精灵用的是V1或者V2。
LITE跟精灵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1还卖的话,V2估计不好卖了

同意……感觉V1比V2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感觉V1比V2稳定

确实,我的V1一直用的3.14的固件,那是相当相当地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的V1一直用的3.14的固件,那是相当相当地稳定。

不仅是固件的问题。感觉V2的品控和硬件都有缩水

网友:
图片上的是naza lite
我现在用的是naza-M然后升级最新固件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的V1一直用的3.14的固件,那是相当相当地稳定。

兄弟哪里还能下到3.14固件?

网友:
我原来下的一直保留着。

网友E:
NAZA LITE怎么样啊?精灵用的不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NAZA LITE怎么样啊?精灵用的不是吗?

一般般,定点定高有点飘,入门级的飞控,没有数传拓展功能,要求不高可以玩玩,我就是用的这个,感觉性价比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般,定点定高有点飘,入门级的飞控,没有数传拓展功能,要求不高可以玩玩,我就是用的这个,感觉性价 ...

多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谢啦

和lite价位差不多的零度s4v2多了数传,可惜。。。飞行距离固件做了限制,超过500米就触发返航,想要到手飞可以选择精灵,精灵现在用的都是naza v2飞控,性价比还凑合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和lite价位差不多的零度s4v2多了数传,可惜。。。飞行距离固件做了限制,超过500米就触发返航,想要到手 ...

我现在在飞450,KK飞控,下步准备升级一下飞控,主要航拍玩,不知道零度S4性能如何

网友:
你这个是LIT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在飞450,KK飞控,下步准备升级一下飞控,主要航拍玩,不知道零度S4性能如何

1000以内含GPS的有naza lite、零度s4v2玉兔2,调试都比较简单,功能都差不多,开源的推荐apm,这个功能多,不会可以看泡泡老师的教程,我是没时间折腾选择了naza lite,其实零度s4v2也不错,航拍fpv不超500米都没问题,也可以避免飞丢。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0以内含GPS的有naza lite、零度s4v2玉兔2,调试都比较简单,功能都差不多,开源的推荐apm,这个功能多 ...

也就这几个里面挑了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