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各位坛友帮忙瞧瞧,看看这四轴装的有没有毛病

楼主(2014-04-12):
配置如下:朗宇a2212 kv980  1047桨   好盈四合一25a   电池3s  2200   飞控为 naza m lite
除了图上大家能看到的我在介绍一下,四合一电调放在了下板的下面,电池放在两块中心板的中间,飞控和gps接收机都放在上中心板的上面,另外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装的有错误,比如设备互相干扰什么的,首先感谢各位模友!拜托大家了。

网友:
LED最好不要朝上,不然上天了你怎么看灯

楼主:
感谢您,同样期待大家的更多指点

网友:
朗宇A2212和XXD2212选哪个好点,楼主能不能指导指导

网友:
四合一电调装在下板上面好点吧,接收机放在下板突出的小平台好点吧,还有就是楼主的走线太乱了吧,看起来到处都是,理理顺啊

网友A:
再加一句,不推荐4合一电调

网友:
没什么问题,灯建议放在尾部。当然熟手可以不用。直升机飞的好的。对不对尾都是浮云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真诚的感谢大家,同样期待大家更多的批评指正,我会一一修正

网友:
电调放上去  风吹着可以加强散热

网友:
建议LED灯朝下

网友:
感觉复杂化了 也不美观。

网友:
四合一热得很啊,所以电调放上面吹吹风加强散热 LED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  飞控放中间 电池放下面。

网友:
晕死了,,,这什么啊!接收机,,,飞控 都装里面   电调就挂在最下面  LED  就帖在机臂的侧面吧   电池  放上面。。。。还有就是很多线都可以剪短一些 适当用用  扎带 和魔术带  ,,,最后给电机座和桨坐下平衡,,,,,

网友:
拆掉上板的铜皮是屏蔽飞控的

你也可以参考我这样安装
前面是飞控机头向前
后面是接收机、底板下面就贴LED灯
左面是OSD电路板、右面是图传
这样就可以前后左右基本上平衡
还有就是可以利用电池调重心

网友:
电池放哪?

网友:
线材过长反而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句,不推荐4合一电调

刚买了一个四合一电调 哪点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个四合一电调 哪点不好么????

首先散热不好,而且坏一个就麻烦啊,不像单个坏一个直接换

网友:
非常错乱

网友:
为什么你用的一体电调线还那么乱的感觉
我昨天也刚装了一个

网友:
电机推荐v2216 动力余量大 也不耗电
电调推荐单一的好盈20a刷BIHELI固件 线性好 反应快
飞控装在中心板中间好些 万一炸机 很受伤

网友:
电机香蕉头也用扎带扎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细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