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增程后,为什么500-700米左右就失控返航?

楼主(2014-04-12):
现象:
1、飞到一定距离后,直线可视距离,500+米以上,飞机自动失控返航。
2、失控返航时,还可以通过遥杆控制相机俯仰。
3、只有在飞机飞回起飞点50米内,切换S1开关才能重新控制飞机。

网友:
不知什么机型

楼主:
phantom vision 和 phantom 2 的结合品!!!
遥控器为:5.8G
图传为:2.4G

网友A:
信号中断了,所以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中断了,所以失控返航。

知道信号中断,但中断时,还可以遥控俯仰,所以奇怪,有没有人试过这样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信号中断后拉近距离会断断续续的传输遥控器信号,俯仰杆和飞机控制不属于同一个控制系统,所以只要飞机能接收到你的遥控信号,俯仰杆就可正常工作,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失控返航这里,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升级了飞控以后造成的,之前的版本没遇到200米以内才能拿回控制权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中断后拉近距离会断断续续的传输遥控器信号,俯仰杆和飞机控制不属于同一个控制系统,所以只要飞机能接 ...

对,升级了3.0主控!但我设置了1500米远,1000米高,估计是遥控器与图传有干扰。但失控时图传信号良好,很清晰。

网友C:
看來5.8g控沒想像中的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5.8g控沒想像中的穩定

可能吧,目前,都是2.4g控 + 5.8g图传!
或者 5.8g控 + 2.4g(wifi)图传!

网友:
这说明改失败了吧

网友D:
将来ZF可能强令飞控必须120米高500米远就自动失控,

仔细捡察下屏蔽线焊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来ZF可能强令飞控必须120米高500米远就自动失控,

仔细捡察下屏蔽线焊好没

呵呵,之前是把原来天线剪断,焊接天线的,不知是否因为它受影响。今天把接收模块拆下来,并把原来IPEX插头与插座暴力拆分离(过程中还把原IPEX座焊在电路板上的线和板分离了,还好只线没断焊上继续用),自行安装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