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飞控和富斯T6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2014-04-12):
这个是富斯6通接收机 这个是我买的qq飞控,飞控送了几条杜邦线。电调我已经接好了,但是飞控和接收机怎么连呢?应该插到接收的哪个通道上?

网友A:
      先设置好遥控器,一般出厂遥控和接收是对好码的。

左边滚轮左右滚动是选择、向下长按进入设置菜单,单按是确认;也可用右边的OK键确认。进入system

选项Model select是配置模式选择,遥控器可以存储20个不同的遥控器参数,Model name可以自定义配置名称

在这里选第三项飞机模式选择

选固定翼模式

设置操作模式

我的是左手油门的控、用APM飞控解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打右解锁;所以选模式4,ch1、ch2、ch3、ch4分别代表四个通道与接收机对应,ch1为副翼(左右平移)、ch2升降(前后)、ch3油门(电机转速)、ch4偏航(方向)根据你的遥控器和飞控解锁方式设置操作模式,最好把油门和方向不要放到同一个摇杆上,避免误操作伤人。

设置完后,按遥控器右下角cancel键返回上级菜单,进入setup。

选择第一项通道反向

把你的升降通道设为反向,因为多旋翼运动的方式要把升降反向才能向前飞。遥控器设好后就可以连接飞控了。飞控说明书有讲设置接收机和飞行模式拨码开关,根据你的机架设置X或者+模式飞行,默认出厂是X模式,在设置接收机模式。

飞控附送的分头杜邦线黄色朝上插入A.E.R口:黄色副翼(AIL)、红色升降(ELE)、棕色方向(RUD)、白红黑杜邦线白色朝上插入THR口(白色油门信号接THR、红+和黑—给遥控器接收机供电)。接接收机上根据你的遥控操作模式连线。例如我的选模式4,那就黄色副翼接ch1、红色升降(ELE)接ch2、白色油门接ch3、棕色方向(RUD)接ch4,注意接收机上印的标志,S、+、—这三条线千万不要接反了。一切连好,在无桨的情况下解锁试机,检查电机的方向对不对,如有不对交换电机三根中线任意的两根,最后就可以上浆试飞了。切记找个宽敞人少的地方飞。

网友:
补充T6中文说明书http://pan.baidu.com/s/1pJ2Rt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遥控器,一般出厂遥控和接收是对好码的。

太感谢了,还专门发图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遥控器,一般出厂遥控和接收是对好码的。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遥控器,一般出厂遥控和接收是对好码的。

请问电调往飞控上接线是有铜片的那面向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遥控器,一般出厂遥控和接收是对好码的。

黄色朝上插入aer口是什么意思?是竖着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调往飞控上接线是有铜片的那面向上吗

一般电调都是白红黑信号线(S、+、—),也有中特威蜘蛛电调黄橘棕(S、+、— ),飞控都有信号标识,一一对应。这款QQ飞控信号线在最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朝上插入aer口是什么意思?是竖着插吗

网友(2014-08-10):
学习了     你感觉用富斯t6飞四轴怎么样?

网友(2015-02-09):
启动时四个电机不同时启动怎么办

网友:
我这种情况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