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四旋翼 mwc

楼主(2014-04-12):
  一般mwc飞控都是通过多通道遥控器来控制多轴飞行器飞行,我想通过蓝牙串口,RXD和TXD,来代替多通道遥控器。就是不知道mwc源代码中要修改的部分在哪里!
一帮高手在民间,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给个指点,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A:
蓝牙距离太近了    你可以    遥控-----------蓝牙 ^^^^^^蓝牙-----------mcu-->ppm信号         自己想几通道就几通道  20通道都不是问题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距离太近了    你可以    遥控-----------蓝牙 ^^^^^^蓝牙-----------mcu-->ppm信号         自己想几 ...

可以把用蓝牙接收到的信号代替多通道的信号,就是不知道要改哪个,mwc文件比较多啊!你应该懂的样子

网友B:
蓝牙的通信距离是个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通信距离是个问题呀

不管距离,就这么点大东西,还指望它飞多远啊,你有没有试过蓝牙?

网友C:
有个文件名RX***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文件名RX***p

那个RX.CPP文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RX.CPP文件吗?

是啊。好像还有个文件是专门管通讯协议的,那个应该可以搞定蓝牙通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好像还有个文件是专门管通讯协议的,那个应该可以搞定蓝牙通讯的问题。

这样子的啊,那你知道def.h multiwii.cpp output.cpp这些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创新 你就加把劲 吧

还需要大家的帮助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的啊,那你知道def.h multiwii.cpp output.cpp这些什么用的?

def.h 是配置文件

multiwii.cpp 是主文件

output.cpp  是输出控制文件

大约是吧。我也不是太明白,最近一直在看这些程序,问题是我只会一点点C,现在年纪大了也学不了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h 是配置文件

multiwii.cpp 是主文件

慢慢学吧,年纪不是问题,加油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用蓝牙接收到的信号代替多通道的信号,就是不知道要改哪个,mwc文件比较多啊!你应该懂的样子

几乎不用改
就是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不用改
就是要编程

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A:
材料你出  其他我解决

网友:
安卓上有套multiwii ez-gui就做了
只要能搞懂mwc的协议,控制器自己编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你出  其他我解决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你出  其他我解决

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