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电池哪里故障了,感激不尽

楼主(2014-04-12):
我的3S
电池
,早上飞了4分钟后检查了,有11.7v的电,于是下午没充就飞了,结果油门上不去失速坠机了。回家检查,发现剩9.5v电,赶紧充了一会,马上显示11.5v了,一片电芯3.45v,另外2片电芯是4.02V。我把电池充好后,发现一个电芯3.72v,其余2片有4.33v,太可怕了。请问该怎么办?我就这一个电池,用的普通平衡充

网友A:
可试着先放电到3.7左右,然后再用小电流1A平衡方式充电,应该可以挽回。

网友B:
先放电到3.7,再用小电流充。如果不平衡就重复几次。重复了不行电池也就废了

楼主:
好了,我在此宣布:电池彻底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