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50的苦逼人生,请各位老鸟进来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4-04-12):
   前段时间跟风进了一台CX250,D10控、K8配置,组装好了后一直没有没弄正常过,调试过程中炸鸡损失1通道舵机一个、横轴一副、主轴一副,又因螺丝各种滑丝、断丝损失金属配件若干,这里就不一一表述,后来又因不明原因损失1通道舵机一个(完全是莫名其妙的损坏),期间不间断性的不对频、各舵机不动作,后来又莫名其妙的好了,真是无语了。
    今天周末,好不容易有时间来搞一搞,没想到有莫名其妙的在空中失控,我可以发誓,离地面10-30公分的时候鸡头指哪打哪,但是高度稍微一起来后,突然飞机自旋失控,试了后几次都是如此,幸好空间大,飞行高度不高,没有造成损失,特把失控的视频发上来,请各位老鸟分析一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本人乃小白一个,接触直升机时间不长,飞过V911、FBL100,大鸡鸡第一次组装调试,没有任何经验,K8的调试都是发到卖家那里帮忙设置的,周围也没有模友,属于苦逼的单飞人士。
    小弟在此拜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单飞党路过  单飞不容易

网友:
先放下飞机,好好看看调机教程,单飞还是先掌握基本的调机技术,不然是玩不下去的。。。

网友A:
要上升高度——推油门——螺距增加过大,转速不够,导致尾桨推力不足以抵消主桨反扭——尾巴锁不住。
解决办法:油门曲线调高,螺距曲线调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上升高度——推油门——螺距增加过大,转速不够,导致尾桨推力不足以抵消主桨反扭——尾巴锁不住。
解决 ...

能给个250机的设置参数吗?谢谢。

网友B:
光把K8给他调没用的,需要整机子控K8一起给他调才可。一个人飞很难,坚持住就过来了,这是一个过程。

网友:
楼主试试增大感度看看会不会出现金鱼尾,看你这个症状好像是感度通道没有激活,打开软件,看看右面“其他”栏里面激活通道的选项

网友:
感觉飞机悬停不稳

网友:
以前我装250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尾巴装得有问题

网友C:
不是失控,明显掉尾巴了,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失控,明显掉尾巴了,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MD922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尾巴上的几颗螺丝被振松了,重新打螺丝胶,飞得稳稳的,就是震动有点大,看来下步得排震了。

网友:
最近250级别很火啊,推荐X2

网友:
X2配件贵啊,250的便宜。

网友:
我都单飞4年了,习惯了。

网友:
看看k8放350里 表现如何

网友:
楼主 把飞机拉高点啊。贴地飞看不出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