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请进,菜鸟一问,

楼主(2014-04-12):
小塞刚组装好,天控7,左手油门,装好后,左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这正确吗?右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这样对不对呢

网友A:
左手左右是副翼,右手左右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手左右是副翼,右手左右时方向。

你这和我刚好相反啊

网友B:
天地飞有4种模式,你可以选。反正习惯一种以后基本不得改了。。看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有4种模式,你可以选。反正习惯一种以后基本不得改了。。看你了。

在哪设置啊?我是天7,方便告知一下吗?

网友B:
额。你没看说明么。。按住menu建。打开开关。进入模式设置菜单。里面有一项是控制方式

网友:
我跟你的模式一样,4楼说的对,一旦你形成某种习惯,就轻易不要改变模式了,否则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比如我一开始喜欢“拉”油门,而不是“推”油门,自己把3通道设置成反向的,后来改成正常的推油了,但有时一急就把油门弄反了,本来想关油门的,结果推到最大了,因此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没看说明么。。按住menu建。打开开关。进入模式设置菜单。里面有一项是控制方式

天7的控,我还找了一阵,真没找到模式设置在哪

网友:
你设置的完全正确,标准天7模式2控制

网友:
没问题,你这是标准的美国手!

网友:
标准的美国手没问题‘

网友:
注意正反就行了。

楼主:
找到了,要按住MENU键开机,里面的控制杆设置

网友:
习惯一种操作后就行,天七控按住菜单键开机还可以有很多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要按住MENU键开机,里面的控制杆设置

额。。我就说让你按住menu 开机啊。。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就说让你按住menu 开机啊。。额。。。

感谢指导,看来是说明书没详看,大概过了一下,现在找到了,我现在就是用的控制2,左手管油门和方向的

网友:
标准的美国手!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