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40套机再折腾,QX10加云台

楼主(2014-04-12):
由于网购的云台固定螺丝还没到,还不是最终固定方案,今天做个临时固定,上天拍照。用了路由器中继。云台的抖动大所以成像效果不好,在想解决方案。
奇怪了,怎么图片不见了?

网友A:
坐等,最近挂了狗3+,爽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最近挂了狗3+,爽飞呢

要不是狗贵了点,我早就入了,也不用这么折腾了。

网友B:
用了哪款路由 效果如果?

网友C:
QX10怎麼掛上雲台的來個圖片參考看看,我掛QX100角度過大會直接翻掉,正在研究其他掛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X10怎麼掛上雲台的來個圖片參考看看,我掛QX100角度過大會直接翻掉,正在研究其他掛法

QX100相机在空中一直通过Wi-Fi连接控制拍照录像?不需要电子快门和图传之类?

网友:
用了加高加宽脚架,自己动手加装云台,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哪款路由 效果如果?

用的是totolink的路由器,效果肯定比不上穿墙王,胜在设置简单,开机就会自动匹配信道,再加一个2.4G的功放应该就可以跟穿墙王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X100相机在空中一直通过Wi-Fi连接控制拍照录像?不需要电子快门和图传之类?

不用加图传的,用手机就可以设置对焦点,变焦,设置视频或者拍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QX10怎麼掛上雲台的來個圖片參考看看,我掛QX100角度過大會直接翻掉,正在研究其他掛法

相机会翻是云台电机的功率设置小了,我刚开始也是这样,上面不是有张云台的图片吗?我把电机功率调高了就稳当了,遥控任何角度的俯仰都不会翻了。

网友:
FC40能挂狗嘛?
FC40挂云台不会干扰嘛?

楼主:
FeiWen发表于2014-05-04 13:34:37
FC40能挂狗嘛?
FC40挂云台不会干扰嘛?
不会干扰的

网友:
能不能教我下,路由器中续怎么搞,谢了

网友E:
楼主越来越折腾了,才学您挂fc40,您就升级qx100了,请问下云台横滚是不是拆了,整体重量多少,续航时间,是否上双电,电机是否升级,我挂fc40只能飞五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干扰的

FC40能挂狗嘛?

网友F:
qx10的那个相机用什么云台挂的啊

网友:
这个相机的WIFI传输距离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越来越折腾了,才学您挂fc40,您就升级qx100了,请问下云台横滚是不是拆了,整体重量多少,续航时间,是 ...

是拆了一个电机,重量减少大概50克,续航大概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qx10的那个相机用什么云台挂的啊

什么云台都可以,我的是网上最便宜的那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云台都可以,我的是网上最便宜的那款。

是不是要改造云台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相机距离是好多

网友E:
那不是和蛋蛋一样了,不过拍照比蛋蛋好,还想请教楼主挂fc40把俯仰座子拆了只留电机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和蛋蛋一样了,不过拍照比蛋蛋好,还想请教楼主挂fc40把俯仰座子拆了只留电机可行吗?

当然可以,我挂FC40也是这样做。

网友:
感谢楼主,自己在慢慢琢磨

网友G(2014-06-27):
我的也是挂qx10。。。用穿墙王中继。。。我还想加mini osd不知道可不可以、、、大疆精灵 fc4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挂qx10。。。用穿墙王中继。。。我还想加mini osd不知道可不可以、、、大疆精灵 fc40

请问您Wi-Fi中继户外接电源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Wi-Fi中继户外接电源怎么解决的呢?

你在某宝上搜12v锂电池,就能解决鸟

楼主:
如果是12V可以直接用精灵的电池,

楼主:
我的是9V的,用精灵电池加个降压模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在某宝上搜12v锂电池,就能解决鸟

谢谢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2V可以直接用精灵的电池,

我的挂qx10抖动的厉害,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兄弟创新不错,收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果冻严重啊 同挂QX10的飘过 改变挂载方式 改变AV球都试过了 还是果冻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是totolink的路由器,效果肯定比不上穿墙王,胜在设置简单,开机就会自动匹配信道,再加一个2.4G的功 ...

遥控器是2.5G通道么 Wi-Fi和遥控器都是2.4会不会产生干扰 影响飞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遥控器是2.5G通道么 Wi-Fi和遥控器都是2.4会不会产生干扰 影响飞行呢?

fc40套机控是5.8g的不会干扰

网友I:
挂载qx10或者qx100飞这么高也能传输图像?网上说传输距离只有1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挂载qx10或者qx100飞这么高也能传输图像?网上说传输距离只有10米左右

这是加了中继了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加了中继了的。

那请问你这样设置的WIFI距离大概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请问你这样设置的WIFI距离大概多远?

大概不到一百米

网友:
能不能告诉一下你云台控制板的参数,,,,我也想这么挂,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