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看看这船怎么改,先谢谢了!

楼主(2014-04-12):
6年前的玩具,差速双桨,死舵。
电机貌似540,船长1米,想改成单桨,还用原电机,3s2200mah两组并联。
吸水舵多大的合适?电调用哪种?重心在哪里?GT3C枪控可否?
本人是玩固定翼的,动力艇小白一个,请老鸟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
我读高中的时候也有个差不多和这个一样的,,,也动过改造的念头,,,但是放弃了,,因为这个塑料壳太脆,,,高速下一碰即碎,,,不适合改造,,

网友:
这年头还有这东西吗?!

网友:
单桨用回原电机的话貌似不够力

网友:
LZ改单桨的话建议用无刷的吧。原有刷540不给力啊。

网友:
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观点,现在的动力系统要把这个船弄快是很简单的事,不要说碰撞,就是快了以后水对这个塑料壳的拍击都有可能造成意外
只是我个人感觉,最终改不改你自己决定

网友:
有个和LZ差不多的玩具船··等LZ改好啦借鉴下!

网友A:
我觉得这船最合适最省事的改装是保留原电机和轴系,买个一拖二的有刷电调,装个舵机 换个95CM舵,用GT3C 其实GT2就行了
速度不会有什么改观,最大的好处是遥控距离远,可靠性高——比原船。
还省电,你要是弄个2S5000的电池,能跑到烦躁~
双桨比单桨拉风

网友:
个人建议:船大需要的动力也大 花费跟着大 好像也没这个必要
               即使改但船壳毕竟是玩具船材质方面是否可以支持?!

网友:
塑料是会老化的

网友:
我也正准备改这条船,但不知道用应该用软轴还是硬轴?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米的玩具船壳真不值得改。
追求速度,最起码砸两千的银子,一撞就烂,到时该哭还是该笑?
不如买条便宜点的玻纤壳,最起码结实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船最合适最省事的改装是保留原电机和轴系,买个一拖二的有刷电调,装个舵机 换个95CM舵,用GT3C 其 ...

这主意不错,我也有条类似的,不过只有75CM长。舵机几克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意不错,我也有条类似的,不过只有75CM长。舵机几克的合适?

995或者996舵机,劲大关键便宜,二十来块,就是反应比高端的慢一些
自娱自乐首选

网友:
随便玩玩就改吧,如果要求比较高就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