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钢板弹簧”式起落架减震方法

楼主(2014-04-12):
材料:5毫米碳片 KT板 适用于200~300克的航模

试飞视频(改装减震前):

制作帖(后起落架还没改减震之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709&extra=

网友A:
好东西,值得试试

网友B:
这么说来,如果把几片碳片叠起来,然后这样安装,或者两头固定在机身,中间悬空一些,然后固定上轮子,或许就能承受更大的载荷,用在更大的飞机上了咯……Good ide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如果把几片碳片叠起来,然后这样安装,或者两头固定在机身,中间悬空一些,然后固定上轮子,或许 ...

好创意

网友:
LZ说了模仿汽车的避震嘛…群里的哥们看到了说,落地重还能当刹车,哈哈哈哈~~轮子直接被压的碰到底上的板子,***减速~~这么说来,如果是前三点落地后速度快,赶紧拉一下头压一下这避震,应该刹车效果不错~~

网友C:
大哥你这个貌似是前三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这个貌似是前三点吧?

我搞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值得试试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如果把几片碳片叠起来,然后这样安装,或者两头固定在机身,中间悬空一些,然后固定上轮子,或许 ...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就看您怎么做啦,碳片也不一定非安到KT板上。

楼主:
抛砖引玉,集中大家的智慧,一定能更加实用、更加完善。

网友:
好啊,创意不错,

楼主:
谢谢您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

网友E:
楼主请问下我有600g起飞重量的F22应该怎么做前轮啊?我的老是降落就弯了,我是2mm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下我有600g起飞重量的F22应该怎么做前轮啊?我的老是降落就弯了,我是2mm钢丝

主要是不重量的问题,是冲击的问题。变形不严重的话,用手扳一下校正就行啦;如果太软,那么一是换3毫米的(单根钢丝),二是像我一样弄成两根钢丝的,扭力强,就不怕变形啦。

网友F:
楼主大神,路过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神,路过学到了

谢谢顶帖 不过我对“大神”这个词过敏,老感觉像“巫师”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