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卫星突然突然变成0又突然恢复,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4-04-12):
在地面搜卫星没稳定都在6以上,可是上天后有时突然变成0,过几秒又突然恢复。
设备布局应该没有问题

GPS连接线也检查了,没有问题
GPS连接线和GPS外壳都做了屏蔽,也没用。
基本可以排除干扰,可是硬件也没问题,发愁了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30秒后才恢复。诡异,请问楼主是什么时间出现的,我大概今天下午4点多钟

网友B:
是刷的新固件吗?好像是程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30秒后才恢复。诡异,请问楼主是什么时间出现的,我大概今天下午4点多钟

我是不间断的出现,每次几秒就恢复,测试返航的时候出现频率高,在HOME点上空不间断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刷的新固件吗?好像是程序问题吧?

是吗?我问问A大。刷回以前的程序试试

网友:
我刚进了一个A还没上天呢   不知道会不会也这样啊?

网友C:
以前用山狗离GPS近,发现有时候飞行中没卫星。后来把gps和山狗在拉开一段距离,山狗包锡箔纸屏蔽,以后飞行就正常!

网友D:
是不是gps的陶瓷天下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山狗离GPS近,发现有时候飞行中没卫星。后来把gps和山狗在拉开一段距离,山狗包锡箔纸屏蔽,以后飞行 ...

感谢,下次我把山狗拆了试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gps的陶瓷天下碎了!

没有,拆开看了,只有两个伤,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E:
丢星真的影响飞行心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丢星真的影响飞行心情啊

的确,不过现在好了,把433的线包上就好了,应该是它干扰了GPS的线,不过也不确定!反正现在不丢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不过现在好了,把433的线包上就好了,应该是它干扰了GPS的线,不过也不确定!反正现在不丢星了!{: ...

楼主说的问题在我的A控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后果很严重,丢星后,过了几秒又恢复,飞控就认为当前的位置和高度就是Home,所以如果飞远了切返航就回不来了,这是亲身经历,只能靠判断地貌返航,如果图传画面此时再受到干扰,就剩下提控回家了,我以为是个案,没想到大家也有这种情况,顺便问下楼主,433的线你拿铝箔纸包的什么位置?不影响接收机信号吗?按道理433只是接收机,又不发射信号,怎么会干扰GPS信号?飞机上只有图传是发射装置,其他的都是接收装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问题在我的A控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后果很严重,丢星后,过了几秒又恢复,飞控就认为当前的位置和 ...

你看看行车记录仪行业,干扰GPS导航的比比皆是。

视频录像的时候,高频运作的芯片的辐射也不小。

其他所有的各类CPU都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问题在我的A控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后果很严重,丢星后,过了几秒又恢复,飞控就认为当前的位置和 ...

包的是进设备舱的位置,哪里会和GPS的线挨着。

绿色是433的输出线,包住的是红色位置的那一段!

网友:
这事还真不好说是怎么个回事。短暂的丟星不影响飞行应该不碍事。

网友G:
图传用的哪个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传用的哪个频点?

和图传没关系,图传距离GPS有70厘米左右!1.2G伯通800MW,用9频道

网友:
信号不稳....

网友H(2015-01-20):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山狗离GPS近,发现有时候飞行中没卫星。后来把gps和山狗在拉开一段距离,山狗包锡箔纸屏蔽,以后飞行 ...

想问问你是用什么飞控? 山狗几代呢? 我也常常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想问问你是用什么飞控? 山狗几代呢? 我也常常担心这个问题

山狗一代,U2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狗一代,U2S。

不知道三代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OSD是外置的 看不到飞控的gps情况 空中丢星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