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组不响!各位田宫的车长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4-12):
小弟超级新人,在赶工田宫m26的最后阶段被难住了,dmd控制的所有动作包括前进后退炮塔回转俯仰都是正常的,就是声组启动后只是前大灯会亮,闪光炮充电的指示灯会亮,其余功能一概没有,也没有发动机声,喇叭检查过是好的。请各位田宫车长帮忙看一下:田宫的声组是不是车体开关一打开就应该发出发动机声?正常工作时声组上的指示灯是不是应该亮?我都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在关总开关的条件下拨动sw1开关自检,自检的时候还是没声音,声组的指示灯还是不亮,我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中奖了?
       已折腾了一天一夜了,求各位英雄搭救

网友A:
这么久了还没有发现中奖问题 还是设置的事 灯不亮证明没有正常工作中

网友B:
DMD 都有音量调节开关的,去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D 都有音量调节开关的,去仔细看看说明书!!

调过了,木有用啊,关键是指示灯从来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久了还没有发现中奖问题 还是设置的事 灯不亮证明没有正常工作中

问题最可能出现在哪呢?如果控不开光开车上的开关声组会不会响的?

网友C:
是不是一个线没有连接哦。要打开才有孔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个线没有连接哦。要打开才有孔位连接。

dmd和声组只间那根四针的控制线?接了呀,不接大灯也不会亮吧

网友D:
如果你有两个田宫的话可以相互测试。。。这个因该是。。。楼下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有两个田宫的话可以相互测试。。。这个因该是。。。楼下解释

主要是只有一个田宫,所以求各位帮忙看下正常工作状态是啥样

网友E:
正常M26是一开开关,声音就出来,是不是喇叭线插错?断线?音量开关有没打开?或者换个喇叭试试看。实在不行4月20日聚会带来现场弄

网友:
喇叭拆开看看是不是虚焊或是掉线了。。。最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M26是一开开关,声音就出来,是不是喇叭线插错?断线?音量开关有没打开?或者换个喇叭试试看。实在不 ...

喇叭的问题已经排除了,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夹个小针戳进插头的孔里试了下会扑扑响,真不行也只能聚会的时候请各位高人会诊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打开开关后声组那块控制器上除了闪光炮充电指示的小黄灯以外,旁边那盏大的指示灯应不应该亮?我的是从没亮过

网友F:
我的田宫虎式是两个电池 一个电调 一个声组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检查dmd的音量 对照说明看下接线别错 重新对一次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田宫虎式是两个电池 一个电调 一个声组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我的是盒子里附上一个一分二电池转接头,而且现在电调工作正常,车子能跑,

网友:
我记得是声组还有个接头 你仔细看看说明

网友F:
田宫有个y线 你看看插了吗 链接电调与声组 你是不是就插电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田宫有个y线 你看看插了吗 链接电调与声组 你是不是就插电调的了

就是电池出来一分二的那个大田宫插吗?肯定插了呀,要不前灯和闪光炮充电怎么会亮呢?

网友G:
声组自检开关是SW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声组自检开关是SW3。。。。。。

呵呵,首贴说错了,就是最靠右的那个开关,拨了只有车大灯会亮起来,闪光炮会充电,其他一概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