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O10通道问题

楼主(2014-04-12):
D10原厂的固件。不习惯1通道是升降,2通道是副翼。想换过来,但是在设置里面又找不到。哪位好心给说一下能不能换?暂时不想刷SUV大的固件(太复杂)。

网友:
没用过原机自带的路过

网友A:
我也在用suv大的固件 很不错

网友:
换电位器~简单有效~

网友:
实在不行还有绝招,把电位器交换个位置

网友B:
我怎么觉得deviation固件比原厂的简单呢?
不刷固件,就开后盖,把摇杆定位器插头交换下,都是接插件,不用拆,插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deviation固件比原厂的简单呢?
不刷固件,就开后盖,把摇杆定位器插头交换下,都是接插件,不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当然能换,遥控设置里面选MODE 1~4就行

但如果你一定要自己设定哪个通道对应哪个摇杆,这个只能刷固件

网友:
LZ的不习惯没表达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suv大的固件 很不错

刷了suv大的固件。怎么刷回原来的固件啊

网友:
右手油門MODE1.反右手油門MODE3.左手油門MODE2.反左手油門MODE4.隨機光盘有說明如何更改(拆控背蓋)及設定。
你喜歡啥樣自個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