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各位大神请教问题

楼主(2014-04-12):
我想用两台天九
遥控器
接力控制一台多轴需要怎么改遥控器

网友A:
不能吧,控再怎么都是2.4G的,它会自动跳频的,如果一个控和一个接受配了的话他们间只有一个频率啊

网友B:
两个遥控器之间接一条教练线就可以实现。 但是,这两个遥控器里面要有相同的这架飞行器的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