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行过程中电机异响,大家帮忙鉴定下是什么情况~谢谢了

楼主(2014-04-12):
具体配置如下,六轴680PRO  郎宇4108X  390KV电机   铂金30A   1238APC浆 6S5200电池
因为挂手机盲拍,前3个起落一直没有问题,直到这次起飞,就有那种时有时无的异常声音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之前以为是桨没锁紧的原因,特地回家加固了桨座,***头也都上了螺丝胶
今天再去飞,还是偶尔会出现视频中的声音,只不过没有这个视频中的这么频繁出现。
又或者说这是正常现象吗?可是看过别人那么多飞行视频,,没听到过这种声音啊。
现在飞的都有点怕,要是这是什么安全隐患,,,不及早排除~~ 怎么玩都不安心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求大神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感度问题?风速变化?飞控在不停的纠正中。我也不清楚。

网友B:
感度?我看你打方向的时候飞机晃的厉害电机座是否水平轴距是否相等?打方向后飞机晃动厉害的话就是这两个问题,还有就是电机里面有垃圾?LZ飞机有异响还敢水上漂实在佩服!奉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网友:
电机座螺丝看看吧

网友C:
电机 用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感度问题?风速变化?飞控在不停的纠正中。我也不清楚。

感度是naza v2默认感度,我低空悬停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我看你打方向的时候飞机晃的厉害电机座是否水平轴距是否相等?打方向后飞机晃动厉害的话就是这两个问 ...

感度是默认感度,水平那些我都有做的,低空没有转向不稳的问题,估计是隔的远,又是盲拍,完全靠判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 用了多久了?

电机都是全新的。

网友C:
那就排除了电机的磨损。会不会是你的安装问题。你下来之后有没有一边的电机特别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排除了电机的磨损。会不会是你的安装问题。你下来之后有没有一边的电机特别烫

也没有啊,我飞下来每次都摸电机电调,没有什么温度啊。不过早上我看了一下,电机轴距是690,其中左右的是685,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下午已经调好了,改天再飞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