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DYS云台,求解答

楼主(2014-04-12):
DYS两轴微单云台,校准完成之后,装好,通电,然后云台直接倾斜,这个时候软件却显示的是水平,然后再把功率调到0再次简单校准,还是不行。问,怎么解决?

网友:
板子坏了,换

网友A:
我也是同问,我的dys 三轴微单云台 上电 校准加速度计 陀螺仪之后 横滚轴还是不平 歪的。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问,我的dys 三轴微单云台 上电 校准加速度计 陀螺仪之后 横滚轴还是不平 歪的。怎么搞啊?

...

我看过你的帖子,你是在英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你的帖子,你是在英国吧

嗯 对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楼主你坐一下IMU六面加速度计校准就行了,我昨晚做了一下校准,马上云台水平 各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坐一下IMU六面加速度计校准就行了,我昨晚做了一下校准,马上云台水平 各种准

我做过,现在云台校准还是没问题了,就是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过,现在云台校准还是没问题了,就是抖

你抖动有多大?我得也抖 你看我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抖动有多大?我得也抖 你看我的视频

环境不错啊!DYS云台就是调参调参调参!!

网友(2014-12-12):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