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选择】多旋翼如何选择电池呢

楼主(2014-04-12):
准备搞一个690s,挂狗,飞越云台,但6s的电池怎么选择啊。
我看ace的要1300,还有kudian的850,
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

网友A:
我在用酷点4S 5200mah, 足量, 3.65V下来能充进3900mA.

网友B:
这个不错,性价比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5416485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性价比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24.DKNUJX&id=365416 ...

你自己用过吗?

网友:
淘宝搜 欧阳电池

楼主:
这个电池价格不错,就不知道性能咋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酷点4S 5200mah, 足量, 3.65V下来能充进3900mA.

这个叫足?5200起码4200+

网友:
用过好几块,第一次一块,不错又买了两块,然后是一下四块,相当不错才下结论的,容量一点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足?5200起码4200+

Sorry,打错应该是3.95V,做了两次Autotrim后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价格不错,就不知道性能咋样了?

960 8000*2 5.5kg能飞40分钟不到,你觉得性能怎么样

网友:
淘宝“魔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