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800六轴,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4-04-13):
想做一个800的六轴,用16毫米的碳管可以承受的住不?
电机
配V3508可以挂微单不?

网友A:
和你像要的配置很像喔。点击我的头像进去原来的帖子看看? 可以参考一下
也是16mm管。 也是微单。也是轴距800
3508 带微单会吃力一些。 也能飞。但是效率会低很多的。 带狗竟然更合适吧

网友B:
飞越的810六轴机架正好,电机配4114或者同类较合适

网友C:
首先外观就不协调,你觉得1米9的人,只有100斤,你会有什么感觉,偷轻也不带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