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图传接线方案

楼主(2014-04-13):
买了图传,不会连接,请大家帮忙该如何连接取电

网友:
三叶草发射天线,敢问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图传?感觉很精致的样子

网友A:
精灵2不是给甩出4根线了么,两根是给图传供电的,另两根是视频信号。
如果是2d+狗,对应连就OK了。
如果是挂别的,就只用其中两根供电给图传。
lz图上的接线不知道是从哪里取电的,注意电压别太高,否则可能会把摄像烧掉

网友:
说明书上有啊,我也这样用的

网友:
挂的什么摄像头?

网友:
我就官方图上这么接的啊,+ -接832的供电。v和vg接832的视频信号和视频接地。

你图上连了个usb线接摄像头,12v的电会通过这线直接给头烧掉,大概。

网友:
我是用的DJI图传,你可能要根据图传所需电压加个调压模块吧,不能这样给狗供电的

网友:
就這接法把12V電源正負極找出來不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不是给甩出4根线了么,两根是给图传供电的,另两根是视频信号。
如果是2d+狗,对应连就OK了。
如果 ...

要挂狗3,是直接连接精灵2预留的拿4跟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挂狗3,是直接连接精灵2预留的拿4跟线吗?

接那四根就行,注意图传有根给摄像头供电的线不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那四根就行,注意图传有根给摄像头供电的线不要接。

这样的连接是否正确了,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
16楼正解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啦

网友B:
初來報到...學習了! 釣魚島是中国固有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