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校准失败!!奔溃瓦解中!!如何调呀!

楼主(2014-04-13):
NAZA校准失败!!奔溃瓦解中!!如何调呀!
http://youku.tv/X8RvB

网友:
楼主你调GPS也应该在室外空旷地方啊!看说明书有提示。

网友:
换空旷场地调试,家里无线WiFI和电器产生的磁场可能干扰造成的

网友A:
LZ您校準100次也不會過的.....
轉錯方向了........是順時針轉不是逆時針轉

指難針校準要遠離磁干擾的地方,電器、手機等等都會干擾磁場...
在不在戶外關係不大,沒GPS訊號也沒差....

网友:
LZ你太犀利了  要顺时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您校準100次也不會過的.....
您轉錯方向了........是順時針轉不是逆時針轉

我一直都是逆时针转、没问题,顺,逆都可以
应该是指南针被磁化了,调参是检查下模值,我的也是,用强磁铁绕围消磁,可以解决,但效果不理想,模还是偏大,后找店家另发一个GPS来,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