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不上电脑什么情况?

楼主(2014-04-13):
(无正文)

网友:
2160的驱动看看 装好没

网友:
一般我的出现这个界面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
我之前买的APM也连不起,后来狠了心买了最贵的那家,每次都能连起,不用担心了

网友:
我买的便宜的,也是连不上,直接退货,买了商品飞控

网友:
检测3.3V稳压

网友:
数传质 量差   传输环境差 (干扰多)  数据线坏了   USB 小口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