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757-3 毁灭记 及使用感受 对比死胖子

楼主(2014-04-13):
  小弟入魔FPV,大概半年。只用过死胖子和蓝宇757-3 所以只能对比以上两款载机的的优缺点和使用感受,先注明,本人不是托,我只想客观评价给大家选择载机上提供参考。
首先先从做工上来比较这两款载机吧,

死胖子是全EPO材料,

蓝宇757-3是塑料机身,所有机翼部分为EPO。总体感觉,机身部分论做工,是757-3略胜一筹,更像工艺品。机身硬度757-3的刚性更强,如果不是猛烈撞击应该不容易变形,死胖子的机身木块加固部分做的很好,给人很“厚实”的感觉。所以机身部分的硬度 应该是两者不分伯仲。但是757-3机身所用的硬塑材料更适合有一定飞行经验的玩家,因为这种机身一旦损坏修补起来很难,死胖子EPO材料,很容易补。
机翼部分,就是757-3致命弱点,这次炸机也和机翼有关,具体后面再说。757-3的翼展是1980,死胖子的翼展是1718.大翼展滑翔留空性能更好,但实际是这样吗?经过飞行测试,757-3的机翼非常的软采用只有一根细碳管加固方式 升降舵在正负20度左右打舵,飞机就好像弹簧一样在空中上下晃,感觉舵面再给大一点或者不小心暴力了一点机翼就会断一样,大翼展如果单纯是用副翼转向会饶很大一个圈,必须靠方向舵转向。而且因为翼展太大,抗风性差。被风吹得机翼直抖。
死胖子在机翼这一部分做的很好,采用主碳管和定位杆双加固方式   再比较机翼厚度,死胖子的机翼不会给你轻飘飘感觉,用料实在。测试死胖子高速俯冲,从1700米俯冲到500米左右,突然猛拉升降舵回平,即刻稳定,机翼强度很给力,没辜负“死胖子”这绰号。抗风性能很好,空中姿态稳。

机舱大小比较:

死胖子的大啤酒肚真是想装什么装什么,把所有电子设备装上还觉得里面有点空,而757-3电子设备靠的比较密集,实际测试同样的图传,同样的GPS,晴天,GPS按照说明书上标出的位置安装,装好机后,死胖子的搜星速度优于蓝宇757,这可能和电子设备太密集有关,757-3总是在6颗星左右徘徊,上天勉强维持在8颗,死胖子地面11颗。。。这数据有点吓人,不过话说回来,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如果要安装433天线,757就只能把他放在肚子里咯,好像我没找到更好的地方安装,死胖子可以外置。
为什么我会买蓝宇757-3,是看中了这机的支持***云台设计。

装好机后看上去不错对吧,高起落架的设计,还是无法避免起飞头着地云台挂掉的悲剧。按照说明书,重心在机翼盖前边缘后6CM左右,调好重心,OK,起飞,慢慢推油拉杆,滑跑不到1米,机头就磕地了,摄像头被狠狠磨了一下。云台还好,那么再来一次,这次温柔点,推油拉杆滑跑了5米,头又再次磕地并带着我的鹰眼滑了1米左右,哎哟,赶脚不会再爱了!!!可是重心明明对了啊,那么为了起飞,在机身最后面配了N片配重块,压住尾巴再试。好吧,一波三折,这次终于起来了。
看飞控调的比较平稳了以后,打算尝试一下远距离测试,直线距离飞了5KM左右,从300米以35度角俯冲到200米拉杆回平,这一习惯性的动作却没想到悲剧终于发生了,飞机开始螺旋坠机,最后机头狠狠的砸向地面,然后屏幕一黑。。。还好装了GPS跟踪,按照路径找到了飞机。。。

却只剩下一堆残骸,电池起火 云台和鹰眼炸成了渣。分析事故原因:副翼断裂    和我预想的一样,757-3的机翼部分真是个大隐患。哎,统计下损失吧电池+鹰眼+云台+载机+小摄像头+飞控。
目前鹰眼、AK云台 飞控发回厂家返修,具体返修结果还不知道,后面待续。顺带这里赞一下ARK的售后,真是负责到底,不厌其烦。
如果有细节部分我没说到的可以站内信给我。还是死胖子靠谱,哎,我要几天平抚一下心情。。。等电子返修回来继续装胖子

楼主:
757-3电子设备全部集中在机头,一炸全玩完

网友:
飘飘代表广西动态航模群响没搞头同学发来慰问电…………话说坠机地点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桂林银民发来贺电……

网友A:
评价很中肯,蓝宇757-3从一开始测试就关注了

网友B:
你的机翼部分贴了纤维胶带了吗

网友:
西乡塘淫民发来慰问电

网友:
貌似损失挺惨重啊···

网友:
我也是,一直都在关注757—3 和胖子的对比。还是胖子好啊,话说那个贼鸥这么样

网友:
鹰眼、云台、飞控、电池、摄像头,损失不小哇        节哀顺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价很中肯,蓝宇757-3从一开始测试就关注了

是很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翼部分贴了纤维胶带了吗

没贴,因为没有打算过高速俯冲,只是30度往下就承受不住拉力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贴,因为没有打算过高速俯冲,只是30度往下就承受不住拉力断了

新飞机都要贴哦。。。   有些买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很脆弱的 ,

网友:
对比得有理有据,看了之后,很有启发。蓝宇没有玩过,不过死胖子倒是很不错。

网友:
安徽人民发来慰问电

网友C:
我看757的机翼强度有问题,从碳管的位置就能看出来。而且,这种塑料机身不适合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757的机翼强度有问题,从碳管的位置就能看出来。而且,这种塑料机身不适合fpv。

他这样弄真的很糟糕,副翼断了,也说不清责任   售后肯定也不会承担,只有自己承担损失了

网友:
浙江人民发来贺电。 可以试试 天行者么。肚子也非常大。强度ok。

网友:
我们需要楼主这样的小白鼠

网友D:
757的塑料机身其实我比较欣赏的一部分,一体成型组装时间远小于 EPO飞机,不怕粗鲁降落,能在复杂地形起降而不损坏机体,我认为是未来业余级别UAV发展的一个方向。LZ的事故有偶然因素,死胖子也好,天行者也好,757也好,副翼铰链链部分都需要加强下,否则高速俯冲是一个结果。

我认为757唯一需要改进的时起落架部分,防止拿大顶,可以将前起落架位置前移,或改造成后三点式设计。

网友E:
两个副翼都断掉 实在不应该

网友F:
我今天滑跑了半天也是起飞失败,摄像头那蹭了点,一样的按说明书调好重心头重,还跑偏,目测和轮子间距大有关,更不用说螺丝厂家配错了一波三折。话说重心咯在哪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433是插的模拟器接口吗?还是转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433是插的模拟器接口吗?还是转发模式?

转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滑跑了半天也是起飞失败,摄像头那蹭了点,一样的按说明书调好重心头重,还跑偏,目测和轮子间距大有 ...

说明书写很清楚了

网友:
LZ不是也按说明书来的么~

网友H:
蓝宇这款机器感觉  和天行者是差不多的形式    我看中他的起落架设计   云台的两款设计   目前看来有些缺陷    楼主节哀顺变  看来还是要考虑  天行者的新机器   《  我心目中的好载机  他应该有强大的动力   良好安全的气动性能   结实的起落架    低调的造型(顺眼很重要)  便携***拆装的结构  宽敞的内部空间   》5iMX 我爱模型好像有点贪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蓝宇这款机器感觉  和天行者是差不多的形式    我看中他的起落架设计   云台的两款设计   目前看来有些缺陷 ...

哎,放弃折腾蓝宇了,真不是省心的机器

网友G:
请问2.4G接收机要离433天线多远没干扰啊?

网友:
楼主是放了个手机在飞机上吗?当GPS跟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2.4G接收机要离433天线多远没干扰啊?

优秀的接收机是不会被433干扰的,不行就延长半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757的塑料机身其实我比较欣赏的一部分,一体成型组装时间远小于 EPO飞机,不怕粗鲁降落,能在复杂地形起降 ...

吹塑机身,谈不上好,谈不上不好
薄了几乎没强度,很软(可乐瓶)
厚了重量成倍上去
关键是吹塑内结构不好做,表面结构其实也不好做
吹塑材料做飞机,根本不是啥新东西,放眼玩具飞机行业,EPP 吹塑那是主材料啊,
早10多年前航模里就有用吹塑的,但因为上述原因,流行不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宇这款机器感觉  和天行者是差不多的形式    我看中他的起落架设计   云台的两款设计   目前看来有些缺陷 ...

天行者的托

网友:
谢谢楼主这样的小白鼠,让我们这些新人有了参考价值

网友I:
同样飞过757-3的我对于本帖发表点看法,还请大家指正,

对楼主的装机有几点疑问
1、电调装在飞控旁边,有干扰也说不定,我是电调贴内壁,各设备有10CM以上距离。
2、楼主是在俯冲拉起时出的问题,当时健康值是多少?楼主用的A控,我也用A控,A控在大过载的时候健康值很低。
3、说大翼展抗风性差是无知的说法。
4、蓝宇的塑胶机身炸机后只是塑胶变形、用手扳可修复,EPO炸机相当难修复,塑胶还有是有优势的。
5、楼主说的机翼强度问题,依我看是楼主没有正确理解,机翼晃动会缓冲外来应力,机身更稳,民航机机翼也是上下晃动几米范围,并非强度不足,楼主说从1700米俯冲到300米,炸鸡后照片上看,机翼没断,就说明了问题,
6,大翼展如果单纯是用副翼转向会饶很大一个圈,必须靠方向舵转向。似乎楼主说反了,且不说托们如何说,会飞的人都知道,副翼转向比方向舵转向强太多吧,
7、机舱空间,看楼主死胖子10000电池装满,757-3可以放20000.
8,起飞滑跑载头,建议楼主多练习后三点飞机。
9,本帖太多小号,实在看不出是不是客观跟帖,有心的朋友可以看下我的测试帖,欢迎小号或托向我开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副翼都断掉 实在不应该

肯定是炸下来后断的,目测很容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飞过757-3的我对于本帖发表点看法,还请大家指正,

对楼主的装机有几点疑问

兄弟,蓝宇给了你什么好处?

网友:
卤煮 节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同样飞过757-3的我对于本帖发表点看法,还请大家指正,

对楼主的装机有几点疑问

1、电调装在飞控旁边,有干扰也说不定,我是电调贴内壁,各设备有10CM以上距离
不是太懂,但个人经验认为这个理由很牵强。

2、楼主是在俯冲拉起时出的问题,当时健康值是多少?楼主用的A控,我也用A控,A控在大过载的时候健康值很低。
这个有可能,而且影响很大。

3、说大翼展抗风性差是无知的说法。
不能说人家无知,大家都是魔友,就事论事来说,“大翼展抗风性差”阐述粗糙不全面,但大展弦比的飞机强调滑翔比 同比 不太抗风是事实,只不过LZ语言不够准确。

4、蓝宇的塑胶机身炸机后只是塑胶变形、用手扳可修复,EPO炸机相当难修复,塑胶还有是有优势的。
各有优劣吧

5、楼主说的机翼强度问题,依我看是楼主没有正确理解,机翼晃动会缓冲外来应力,机身更稳,民航机机翼也是上下晃动几米范围,并非强度不足,楼主说从1700米俯冲到300米,炸鸡后照片上看,机翼没断,就说明了问题,
兄弟你可能不是航空专业出来的吧,这个回答就很强词夺理,甚至是贻笑大方了。(我也正因为你这话而想到回一帖。)
所有飞机对整机刚性弹性系数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每处的应力都有说法。客机这个例子明显举得不好更不对,客机的机翼刚性还是比较高的(油箱,发动机都在那啊),例如,常见的波音737,翼展靠30M,除了升降,正常平飞上下弹性幅度不会过1M,简单的说吧,你在候机厅里看跑到的客机起飞降落时(机翼变形最大时期),能目测出飞机机翼“变上反”了?
如果能目测出机翼上下弹动,肯定是不正确的。岂不是让机翼不停的再变上反角度,甚至是迎角?飞机本体性能参数一直在变?
PS:有少数飞机机翼弹性系数放得很大,特殊机型,特殊任务,一般不打算做何机动动作的飞机。

6,大翼展如果单纯是用副翼转向会饶很大一个圈,必须靠方向舵转向。似乎楼主说反了,且不说托们如何说,会飞的人都知道,副翼转向比方向舵转向强太多吧,
这个东西,没有好坏,看飞行器任务目标目的。

7、机舱空间,看楼主死胖子10000电池装满,757-3可以放20000.
兄弟,你舍得买799的757-3做小白鼠,怎么竟然没接触过胖子这个最近很热的飞机吗?很是奇怪!很是奇怪!
友情提醒,757-3外形工业设计还是比较优秀的,比内部空间真心找错对手了,坛子里,胖子装4S 2W 装3W的已经不少了,我目测最大4-5W有可能。当然飞不动也买不起,哈哈

8,起飞滑跑载头,建议楼主多练习后三点飞机。
后三点确实容易拿大顶,别说航模,二战里,真飞机拿大顶的照片视频例子就无数。

9,本帖太多小号,实在看不出是不是客观跟帖,有心的朋友可以看下我的测试帖,欢迎小号或托向我开炮!!
大家都要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电调装在飞控旁边,有干扰也说不定,我是电调贴内壁,各设备有10CM以上距离
不是太懂,但个人经验认 ...

感谢楼上的细心解说,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就是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你回复的很好   我不仅是天行者的托   我是所有我喜欢的好飞的飞机的托   蓝宇不炸  我也愿意是蓝宇的托     这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1、电调装在飞控旁边,有干扰也说不定,我是电调贴内壁,各设备有10CM以上距离
不是太懂,但个人经验认 ...

早上被小号喷了    本来没啥的    喜欢而已  况且自己也没入啥天行者    心情不爽    我说胖子好  是不是也是胖子的托    对比下我觉得你的回复比较中肯 客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蓝宇给了你什么好处?

如果不以公平心态对待。我只能这样说,那我只能反问,死胖子公司给你啥好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1、电调装在飞控旁边,有干扰也说不定,我是电调贴内壁,各设备有10CM以上距离
不是太懂,但个人经验认 ...

说这贴引来众***,一点不假,您好像是XUAV的人吧。以前见过您发招聘信息.太隆重了,人事部的人都跑来当 QIANG SHOU 了
我也却实不是航空专业的,。未请教。您是哪个航空专科毕业的?

第一条,你都不是太懂,就说我的理由迁强,扯淡不。我用A控很久了.

第三条,我根本不需要说的太精准,懂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人,或者故意要喷的人,说再多也无意义、

第五条,。我懒得和你扯,懂的人,自然会懂,

第七条,。常看到死胖子在飞控群里和天行者进行商家对骂,对你们无爱,而且死胖子,实在太丑。在其它人眼里可能很好,但在我的航模生涯里热不起来。

个人估计是:757-3在国内外被关注度高,从你们商家角度考虑,成了你们的眼中钉。然后被你们作为敌人对待。。。

此贴已变成商家抵毁攻击贴,失去了意义。

我是飞过这机的,语言组织能力有限,舌战群托,有心无力。飞过757-3的人都跑哪去了?

另外,楼主有没有OSD视频,发来一看便知

网友K:
爆瓶怕毛,你是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爆瓶怕毛,你是托吗!?

既然大家我怀疑你,你怀疑我。相互怀疑是不是托,那这贴绝对不可信。且炸且安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这贴引来众***,一点不假,您好像是XUAV的人吧。以前见过您发招聘信息.太隆重了,人事部的人都跑来当 Q ...

关于炸鸡原因已经发帖说的很清楚了,质量问题,副翼断裂。关于我是不是托的问题,清者自清,你误会我也没关系,反正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无所谓争辩。鹰眼炸成那样了,你认为还会有录制数据吗?地面没OSD

楼主:
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贴,有几个飞行视频。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于炸鸡原因已经发帖说的很清楚了,质量问题,副翼断裂。关于我是不是托的问题,清者自清,你误会我也没 ...

楼主还需要重新分析原因。肯定是炸后副翼掉的了,按你描述的状态,我认为是设备干扰。电调电池飞控放一起,肯定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需要重新分析原因。肯定是炸后副翼掉的了,按你描述的状态,我认为是设备干扰。电调电池飞控放一起 ...

你看机翼下来完好无损,只有副翼连接处断了,你还认为是炸断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机翼下来完好无损,只有副翼连接处断了,你还认为是炸断的吗?

是,油机炸机也会掉舵面,我都飞10多年了,飞的飞机得以数百计吧,这点话还是敢说的。

真心话,重新分析一下吧。我跟朋友一起FPV的时候,也经历过各种炸,但这类事,系统问题占多数,载机没那么多事的。

认真伺候飞控,它是飞机的感觉器官,我装机时,又是减震,又是远离其它设备。所以现在我也不炸了,我也曾是一路炸来的。

网友L:
机身材料是很好得  你用热水烫完以后就OK了  只是那个翅膀,……  太垃圾了 怎么也对不起那个价钱 还好楼主去吃了螃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机翼下来完好无损,只有副翼连接处断了,你还认为是炸断的吗?

我飞过蓝宇的其他滑翔机机型,高速俯冲会舵面失控,会偏转 舵面会撕裂,但是速度要达到120KM/H
楼主的飞控是arkbirk吧?能不能发出OSD来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机身材料是很好得  你用热水烫完以后就OK了  只是那个翅膀,……  太垃圾了 怎么也对不起那个价钱 还好楼主 ...

缺乏客观性,何以见得机翼太垃圾?因为能炸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说这贴引来众***,一点不假,您好像是XUAV的人吧。以前见过您发招聘信息.太隆重了,人事部的人都跑来当 Q ...

老大,你就不能看我回帖的技术问题吗?非要纠结这些干嘛。。。。。吃这饭的就不能说话啦?你说我是QIANG SHOU,那您 小时 就更不该说话啦?
我是做技术的,偶尔逛坛子,你说这种出现对比胖子的贴子,我能不看么?(毕竟部分出自我手,对不对)
正好看到你有些论证不对,第一关于机翼刚性问题的,第二关于空间比较的错误,让我顿时想说两句了。。。。。。。

勿要多心,我也很欣赏757的,可以看出你们的设计人员蛮厉害的,就外形工业设计和涂装就能体现,你看我回帖里的意思,只是和你说机翼刚性的错误理论和空间两点,但可惜身份不同,咋说都不行啊。

最后暴露个身份,也省得由我这么个人引起两家误会,小时经理,我是周工,你说我懂不懂飞机?在汕头蓝宇最近如何?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想到了以前用A控飞天行者炸机的情况,跟楼主有点相似,机头冲地板。后面总结应该是飞控受干扰的问题。至于这个情况提醒魔鬼们:一是新机子不加强就上天似乎不妥,看楼主那个死胖子副翼上好像有纤维胶带吧;二是电子设备的安装成一团好像也不太妥,飞控容易受干扰,既然塑料的机身,除了头部的空间,主翼打开下面应该也间很大的空间,像天行者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来想去,事情由我而起导致你们乱想,实在不该。
本人现在FMS工作,只是本人曾经在天捷力做过几年设 ...

高人啊,做个朋友呼?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老大,你就不能看我回帖的技术问题吗?非要纠结这些干嘛。。。。。吃这饭的就不能说话啦?你说我是QIANG  ...

原来是周工,久违了, 您在天杰利做过几年设计??近来安好,劳您惦记着!

网友M:
现在论坛有个怪现象,谁说谁的东西好,楼下就有人说是某某的托
航模最初的玩的就是个DIY,现在玩航模咋都想着,厂家这要弄成什么样,那要加点什么,说这么多,不如自己DIY
当初天行者刚问世时也有人褒,也有人贬,有个很大问题,大家没有注意,航模都是组装的,每个人对自己的爱机组装和安装设备时,方式方法不一样,可能装出来的飞机就不一定好飞,还有操作手法不一样,所以感受也不一样

各位意见多的老鸟们在这吵,不如把自己装机的一些心得和好的想法,单独发帖写出来,让更多的新手知道
我FPV刚开始时,就觉得要把飞行基本技术练习好了,刚能上FPV,现在不少新手,一入模,就开始FPV,飞行全靠飞控,一旦遇到气流或者螺旋时,就没办法了,我们俱乐部有个口号是,不管你玩像真机还是FPV,还是F3A等等,先把飞行技术练习好,再玩更深层次的,还没学会走,就想跑,没那种事

最后再说一下,FPV一定要录制OSD,首飞时最好用手动,把飞机性能掌握好了,再用飞控
飞机好坏,大家心里清楚,别炸一次机就各种骂,没必要,炸机原因有很多种,飞手问题,飞机组装问题,飞机设计问题,炸机后自己多反思,骂有毛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原来是周工,久违了,

呵呵,久违了久违了。
我惦记我当年的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久违了久违了。
我惦记我当年的飞机啊

不用担心,我都帮您收拾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来想去,事情由我而起导致你们乱想,实在不该。
本人现在FMS工作,只是本人曾经在天捷力做过几年设 ...

你倒是很会对号入座,你就是楼主?如果不是,我压根儿没有敏感你,多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论坛有个怪现象,谁说谁的东西好,楼下就有人说是某某的托
航模最初的玩的就是个DIY,现在玩航模咋都 ...

是啊,我测试飞机都是三部曲,先是手动飞行,飞好了掌握了飞机性能再继续,某天有个人问我是否能卖给他一架带飞控全套的飞机,我说你飞过吗?他说没有,断然拒绝

楼主:
真累啊,炸鸡了还要跟蓝宇的托打口水战。。你们赢了好吧,产品不行,企业形象已经糟糕透顶

网友:
哎,炸个机,引起两家公司口水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论坛有个怪现象,谁说谁的东西好,楼下就有人说是某某的托
航模最初的玩的就是个DIY,现在玩航模咋都 ...

中肯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缺乏客观性,何以见得机翼太垃圾?因为能炸烂?

客观? 主要是从楼主的描述里面得知。

还有这个飞机做大挂载的时候,的确不能满足楼主的俯冲然后猛的拉起这种使用需求。
而死胖子确实可以做到。(虽然我不喜欢死胖子的厂家)

既然蓝宇是个有实力的厂家,可以按楼主的数据测试一下,3.5KG重量 爬升到1500米 然后俯角30度 冲到500米时拉起。 看看飞机会不会出现舵面失控。

本身就不是一个类型的飞机 既然要接受挑战 就上视频呗 找一堆人来吵架公关 一点都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N:
zds0225说的很在理,我赞同支持。
大翼展的滑翔机除非高强度的全复材的一般是不适合做特技高速俯冲的, ...

    因为我是757-3机主,所以看到这篇帖子后我就将副翼的问题反映给欧兰斯厂家,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帖子,目前正在改进工艺准备进一步加强副翼的连接,据说用到了铰链,还有机翼对插碳管进一步增加壁厚,厂家正在积极的吸纳意见进行改进。这种态度值得称赞!买到第一批预售机的朋友们,如果你的飞机没有铰链加强过,那么还是至少按照我前面的方法自行加强一下吧,磨刀不误砍柴工,毕竟天上飘着千把块。     还有就是飞行之前一定要在地面测试好,这个飞机的重心非常容易找到,全部装好后,找个朋友机翼两头一边一个,用手指在相同位置(再次强调,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抬起飞机,试看重心是否合适,移动电池调整重心即可。
    我也只是一个用家,我的发言力求客观,飞机好不好我一般不做主观上的评论,我的试飞视频照片其实就可以说明一切,大家慢慢揣摩。

网友:
好热闹,为啥国内对飞翼不怎么感冒?国外对飞翼似乎更热衷一些

楼主:
知道他们为什么看到这个帖子吗? 因为我发给他们看的,他们表示对自己生产的质量不过关的产品不负任何责任

楼主:
没售后   炸的塑料变形了,手很难板回来,还是EPO方便,除非你永远不炸鸡,炸一次就够你折腾了

网友:
路过,觉得楼主还是比较中肯的。
我反正不会买这飞机,太贵!其他不评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他们为什么看到这个帖子吗? 因为我发给他们看的,他们表示对自己生产的质量不过关的产品不负任何责任  ...

你这是厂家的原话?要是的话截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哪怕PS过都行。如果不是就是你信口雌黄!我不信一个厂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售后   炸的塑料变形了,手很难板回来,还是EPO方便,除非你永远不炸鸡,炸一次就够你折腾了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就像汽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撞的

强行超车撞成这样你难道还要厂家给赔偿?这是宝马哦,难不成继续开回奥拓?

网友M:
这样吵下去有意思吗? 论坛是大家讨论飞机,及飞行技术的,何必把厂家也拉进来说呢

楼主:
让厂家赔偿损失又不是让你赔,你激动个什么,除非你是托?

楼主:
你那架飞机是厂家送给你的吧,你是帮厂家试飞的,厂家拿你的帖子做宣传,很明显你和厂家是什么勾当,你当然帮厂家说话了,明天我直接找售后理论,具体聊天记录发上来直播也无所谓。好一个托,真是尽心尽责啊,24小时守电脑前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吵下去有意思吗? 论坛是大家讨论飞机,及飞行技术的,何必把厂家也拉进来说呢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一直以来我是对比两个机的使用感受,却碰到个死缠烂打的托。

网友:
楼主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毕意这一炸损失不小,楼主发贴对比两个飞机也可以理解的,相信没有人炸了飞机还说这飞机好的,所以楼主贴的观点很正常。
面对炸机,包括厂家和资深网友都可以分析炸机原因,而不是一碰到质疑就怀疑谁是**的托,本来简单的事情搞的太复杂,这方面个人觉的厂家做的不够大度,
对自己的产品没信心,应该说好的产品还怕托吗,只有把问题爆漏出来,厂家才能改进,提升,对于广大的魔友来说也是一个参考,厂家有这时间和精力花在
论坛上面斗口角,还不如自己去做个测试发个视频给大家看,相信这是最好的解释,个人观点,不求大家都认同,但求别说我是 托

网友O:
对楼主的炸机我们深表遗憾. 在此也感谢楼主以及各位热心的模友提出的宝贵意见. 至于托与不托, 多说无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于飞机本身, 我们也没保证我们的睿鹰是完美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保证的是, 我们确实是尽了极大的努力花了极大的精力在产品的设计以及细节处理, 相信有心人一定能体会到我们设计的用心程度.
但是人无完人, 机无完机, 希望大家理解, 毕竟飞机才刚发布, 需要更多的市场考验, 需要大家更多的热心意见.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改进产品.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楼主的炸机我们深表遗憾. 在此也感谢楼主以及各位热心的模友提出的宝贵意见. 至于托与不托, 多说无益. 群 ...

这机副翼空中断裂这也是属于质量问题吧,并不是每个玩家都是老手,都知道要去加固的,相信你们的产品也不光光只卖给老手吧?说明书里没有标出这个地方薄弱,需要特别加强。我完全按照你们说明书安装。并且,并没有高速俯冲,只是大概25-30度下降了一点,然后拉平升降舵就断了,这让我们这边的许多玩家都感到匪夷所思。新产品我们愿意作为小白鼠去尝试,是为了测试出他的飞行性能给大家以后选择载机做参考,可这样由于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失,厂家会给出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楼主的炸机我们深表遗憾. 在此也感谢楼主以及各位热心的模友提出的宝贵意见. 至于托与不托, 多说无益. 群 ...

我是对事不对人,昨天通过旺旺直接找卖家 (ID:奥驰航模)联系售后,可是都是爱理不理的态度,厂家那边也没有昨天那位所说的积极联系,并询问加以改进。毕竟我是当事人,我都没有感受到厂家对此事有任何关心?

楼主:
这里顺带赞一下鹰眼的售后,  炸成了渣的鹰眼,厂家都直接给修好了,我很佩服这样负责的态度。一切以人为本。我说鹰眼售后好,是不是也要怀疑我是鹰眼的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架飞机是厂家送给你的吧,你是帮厂家试飞的,厂家拿你的帖子做宣传,很明显你和厂家是什么勾当,你当然 ...

我是喜欢拿事实和证据说话的,而不是信口开河乱说一气,下面是我的购买链接:

如果我的帖子能够反映飞机的性能,经过我的同意厂家拿来做宣传也无妨。可是你呢?说是副翼问题炸机,但是没有飞行视频没有OSD数据辅助证明;说是GPS搜星慢,你倒是放一张对比照片让我们看看,虽然这与飞机无关;说是厂家“他们表示对自己生产的质量不过关的产品不负任何责任”那你也不妨放一张聊天截图上来让大家评评理,我的说法有错吗?没有证据你吵喊个毛。

楼主:
我已经无视和托的争论了,你省省吧,打算入手蓝宇的先看看他们售后的态度吧。丰田召回事件是不是也要让客户提供刹车失灵的视频证据,才给换车?真是个逗比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无视和托的争论了,你省省吧,打算入手蓝宇的先看看他们售后的态度吧。丰田召回事件是不是也要让客户 ...

   这是我关于这篇帖子的最后一次评论了,说完我不再跟帖参与讨论。最后我们回头再看看楼主的开贴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    1、楼主声称是完全按照说明书组装的,因为说明书没有说明所以没有加强副翼,但是你贴出来你的胖子飞机,却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你不是不知道副翼需要加强,因为你的胖子飞机是加强过的,难道胖子飞机的说明书提到了副翼应该加强和如何加强?请大家仔细看下图:

    2、既然没有视频录像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即便是JC,也只有根据你提供的证据进行全方位的判断,你说副翼是在空中就断开了,还是在200米的高空,按照你的说法“飞机开始螺旋坠机,最后机头狠狠的砸向地面”,那么飞机坠落时的速度一定不低,在这样的速度下,副翼尚能与舵脚相连没有脱落真是奇迹,而机头狠狠地砸向地面就不得不怀疑副翼的脱落是炸机所致。

    其实最初跟帖的动机并不是想为谁辩解,也不是针对楼主打击楼主,我们玩航模的好歹也算是学科学爱科学的,那么科学的对待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素质。楼主炸机我深表同情,我也无心无力再和你争辩什么。不敢说自己是老手,但是玩航模也几年了,看到这些本应该避免的炸机事故我真的觉得“痛心疾首”,简单总结一下想给新手们一些建议(老鸟可以自动忽略):

    1、我应该买什么样的飞机?首先要确定自己用这架飞机做什么,如果是玩3D,就要求飞机舵面灵活,动作精准到位;如果玩高速航线,涵道涡喷就是不二之选……;而FPV也有多种玩法,有人喜欢体第一人称飞行,在像真战斗机座舱内装个摄像头地面戴个眼镜模拟真实飞行感受,有人喜欢追求高和远喜欢站在云端看风景(这个我不赞成也不反对,只要安全措施到位也未尝不可);有人喜欢追求高清稳定的机载录制画面与众人分享(这正是我选择睿鹰的原因)……;不同的需求就要选择不同的飞机。
    2、认真装机。不管是厂家如何宣传,拿到飞机后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飞机的各项设计指标是否符合你的要求,飞机的结构以及刚性、气动布局、设备安装布局是否合理等等,接下来的组装,一定要认真,厂家的设计难免有疏漏,所以发现问题就要及时的改进,要善于判断可能产生问题和故障的部位,不忽略每一个影响飞行安全的细节。
    3、严谨的地面测试和试飞。经过前面的目测和手动检查、组装,你应该对这架飞机有了基本的了解,飞机的气动性、刚性、机动性如何,极限载重量等等。地面测试滑跑看看各个舵面的反应,起落架脚轮是否受阻,起飞的初速度,重心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等。第一次试飞一定要最简化的安装全手动飞行,不要急于安装飞控,甚至要经过多次试飞慢慢增加飞机载重来测试在不同的载重下的飞行表现,直到你对飞机的飞行性能有了全面了解后再开始加装飞控开始FPV。如果新手手动也飞不好这架飞机,那我建议你干脆放弃FPV,把这架飞机当做你的练习机吧。
    4、最后我强烈建议,如果你起飞降落也没有练好,空中螺旋不知道如何改出,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就会心慌、手忙脚乱,对飞控设置、电子知识一知半解……,那你就远离FPV。如果你实在心痒难耐,那就先苦练飞行技术,从最基础开始学习电子知识、飞行控制原理,磨刀不误砍柴工,当你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再开始玩也不晚。不然,丢机炸机事小,伤人伤物可就麻烦大了!

楼主:
厂家出来说句话吧,别只顾着派托出来啊?只要厂家承认不加固副翼就会断。那就到此封贴。ok?不管别人如何选择,我以后fpv载机和蓝宇再无交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无力吐槽了

网友:
在这看到楼主也说句话,之前我的757-3也出现了机头栽地、跑偏等问题,后来发现是轮子没有弄好,导致的锁死,加了垫片就好了。
同样小炸了下,就第一次试飞磕磕碰碰的,我敢说到现在为止除了正面有点摩擦划痕,整体基本没有什么破损,昨天电调起火,打开舱盖时明火已经很大了,之后检查发现除了电调烧毁,里面烤黑了、接收机溅了个小坑,没有任何损伤
甚至电调安装位置没有任何烧变形,外表完好如初,如果要是像胖子那样的泡沫机后果可想而知了~
之前也是因为问题着急上火,但是冷静下来回想,厂家确实在设计上用心了,包括我说过关于睿鹰的坏话,也是希望厂家改进设计,今后更好
至于机翼的问题,作为主飞电直的,看到机翼舵面连接处都要怀疑下强度,即使没有胶带,还是粘了点电工胶布上去,这也是能想到的吧?况且LZ一直在飞胖子

加上起火的图片:

机体无任何变形损伤

网友:
看LZ的胖子,明显是用胶带加强了副翼的,不知为什么不加强睿鹰。这样的对比确实有失公允。所以说指出商家的不足其实没有问题,只是实在没有必要用那么不公允的对比来同时夸另一家的产品。

网友:
坦白讲:睿鹰的机翼,我也一直比较担心,那根碳管看着确实感觉强度不足。不知道兰宇有没有改进计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出来说句话吧,别只顾着派托出来啊?只要厂家承认不加固副翼就会断。那就到此封贴。ok?不管别人如何选 ...

一口咬定别人是托,你如何证明你自己不是托,恶心抵毁,证据说明一切,

如果你不是别人的托,那就是明显想让757-3承受这起损失,。但你必须得证明是它的原因。无证据的死咬,就是耍赖。

如果只是为了损失有人承担,而强加给757-3.这样做法就有点不像话了,

楼主:
哎,质量不行售后也不行,这次断副翼,下次就不知道要断哪了。

网友P:
飞机可能有问题,楼主更可能有问题,大伙都歇歇吧,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P:
飞机可能有问题,楼主更可能有问题,大伙都歇歇吧,没意思

你换小号来发帖就有意思了?

网友:
深表慰问

网友Q:
LZ好没意思的,别人为蓝宇辩护一下就是托了?那你一边踩蓝宇一边捧死胖子,就不是托了?这样有意思么?
大家有事说事,摆事实讲道理,一有不同意见就扣帽子,这还讨论个什么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好没意思的,别人为蓝宇辩护一下就是托了?那你一边踩蓝宇一边捧死胖子,就不是托了?这样有意思么?
大 ...

兄弟,我是产品的受害者,我不站在任何一边,但是有人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我有嫌疑,那我怀疑一下他不也很正常吗。但是可以确信的是来留言的确实存在蓝宇的托,你可以去第三页仔细看下评论,然后做出判断。

网友R:
引用 网友Q:
LZ好没意思的,别人为蓝宇辩护一下就是托了?那你一边踩蓝宇一边捧死胖子,就不是托了?这样有意思么?
大 ...

你好,我是天捷力销售钱多多,刚刚浏览了这个帖子的所有内容。

发现很多模友包括蓝宇的同行有怀疑“爆瓶怕毛”是我们的“托”的倾向,也请“爆瓶怕毛”澄清下。。。。。
毕竟买蓝宇FPV新机的用户,有胖子有天行者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躺着也中枪的感觉很不好。

网友Q:
本来,论坛上鱼龙混杂,托与非托根本分不清楚。而且这种死无对证的东西,根本没必要拿出来说事。业内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就像59说的:“吃这饭就不能说话啦?”,不是这个道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本来,论坛上鱼龙混杂,托与非托根本分不清楚。而且这种死无对证的东西,根本没必要拿出来说事。业内也有发 ...

59楼出来出自己做的产品就没事,我出面说一下自己做的产品,就被楼主狂轰,
楼主自己说自己是不是托,清者自清,又强加罪名于别人身上,其针对性,目地性,只有他自己知道,

希望群众可以明识,别被一些人污染了眼球。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我是天捷力销售钱多多,刚刚浏览了这个帖子的所有内容。

发现很多模友包括蓝宇的同行有怀疑“爆 ...

我不是任何人的托, 我是一个普通消费者

网友:
建议用APM飞控吧,遇到炸机把Data Log调出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铁证如山。也不用多费口舌。

网友S:
副翼真结实,几百米炸下来居然还连在一起越看越觉得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S:
副翼真结实,几百米炸下来居然还连在一起越看越觉得矛盾

只有铁丝连着了

网友:
你的757-3主要是;舵角保护套与舵角间没有间息

网友:
但是你们说的前轮抽向间息大、副翼交连卒弱。同厂家交流过。

网友:
设备挺好的,很可惜呀

网友(2014-06-13):
还好没入手,不过我的习惯就是入那个机第一就是加纤维带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客观? 主要是从楼主的描述里面得知。

还有这个飞机做大挂载的时候,的确不能满足楼主的俯冲然后猛的 ...

一个中翼一个上单翼 没有可比性  中翼机好歹机翼上面还有机身作为支撑力 上单可不是  好比3D机和上单翼锁螺丝固定一样  不存在高空高速的比较 如果喜欢暴力 可以不用选择FPV载机  鹏啊鹏 不是我喷你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啥一口认定是副翼断裂照成你螺旋 再者就算是副翼断裂何以见得会螺旋?我还是那句话“一个中翼(不算太中间 别捉字眼啊)一个上单翼 没有可比性  中翼机好歹机翼上面还有机身作为支撑力 上单可不是  好比3D机和上单翼锁螺丝固定一样  不存在高空高速的比较” 同样的飞机在不同人的手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要是每个人炸机都是飞机的问题 那国内没有一个厂是合格的 因为每个厂出去的飞机都会遇到各种炸机 各种悲剧 引起玩家各种烦恼。各种郁闷!人无完人 机无完机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认为我是托  炸机导致的损失可以理解  但是你比较得太有偏向性了 不管是玩家或者厂家看来都不是很好的方式  楼主别喷我 我只是路过的

网友(2014-08-07):
今天看国外的论坛看到的这个,国外也有很多模友反应这个问题,副翼和升降舵面容易断,楼主的炸机确实应该和副翼断裂有关,

翻译后的大概意思就是各个舵面太脆弱,容易断,要加强的意思

网友T:
正在两个鸡鸡中做选择,现在我有答案了。

网友(2014-09-07):
引用 网友T:
正在两个鸡鸡中做选择,现在我有答案了。

我也在这2个中选择 但是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757和胖子比什么,和天行者比还差不多。

网友:
已经选择到了好的载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有个极大的疑问
原本重心对
因为滑跑时翘尾磕头
然后尾巴加配重,还加很多块,压住尾巴
然后终于飞起来了

很明显的一件事
因为尾巴加了配重在地面不翘了
所以你起飞了

致命的错误来了
起飞的时候
飞机的重心完全是错的
而且是最要命的头轻
估计起飞后都是靠飞控压尾舵在飞的
后面你接手俯冲拉杆螺旋

飞机头轻还大动作操
螺旋正常
而且还很难救
因为重心不对

网友:
北海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湖南人民发来贺电  首先 LZ损失不小 安慰下  LZ 淡定   玩这个要做好提控回家的心里准备  还好你没提控 淡定淡定   2 我在这说句不要什么都相信厂家 他们请的都是有才的的人 在网上销售很喜欢玩文字游戏 这以很平常 还有厂家飞机质量做的太好你炸不坏  他们老板拿什么给员工发米米啊   3  入新机别急着 多听听用过人的评价在入    这帖子从头看到尾 我从来没这样看过一张贴 我是新手刚入魔不到一个月   看到好多跟我一样的好 我好奇的问句你们也是刚入魔的新手吗   要是的话你们好厉害啊   LZ 想开点吧

网友(2014-10-15):
电池都成了法风烧饼了。。。

网友(2014-11-15):
看了你的贴,果断不买757了,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