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0 KV400 1555 测试

楼主(2014-04-13):
哪位大师有条件,给做个4110 KV400 1555 的测试呗,

网友A:
4110KV400电机1555碳桨,700轴距四轴,起飞2850G,6S5800MA电池,铂金30A,可以飞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10KV400电机1555碳桨,700轴距四轴,起飞2850G,6S5800MA电池,铂金30A,可以飞25分钟。

降落后回压到多少V啊?

楼主:
大家都来报报自己这样配置的飞行时间,重量,回压呗,我算算力效

网友:
3.68V-3.72V

楼主:
单轴712.5g 力效有11g/w了啊,可以可以

网友B:
电机一样 桨是1555木浆 我还没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样 桨是1555木浆 我还没做测试

坐等测试,我的六轴就用这种配置,不过飞控还没选,估算了下,做好后4300g 朗宇4110 400KV 配1555碳桨 6S 5200mah电池两块,看看各位的数据先大概算下我的做好悬停能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10KV400电机1555碳桨,700轴距四轴,起飞2850G,6S5800MA电池,铂金30A,可以飞25分钟。

四轴这么NB?

楼主:
朗宇4110 kv400 1555碳桨  6S电  在拉力700g多一点的时候,力效在10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朗宇4110 kv400 1555碳桨  6S电  在拉力700g多一点的时候,力效在10多一点

怎么算的这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算的这个是?

看电池用完后冲入的电量,除以悬停时间,算出悬停功率,又有飞行重量,不就算出效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池用完后冲入的电量,除以悬停时间,算出悬停功率,又有飞行重量,不就算出效率了

明白了,谢谢